如何判斷 18650 電池有沒有保護板?

楼主(2022-04-11):
最近要買有保護板的18650電池,但是想要買的大都沒有標示有沒有保護板,
請教如何判斷 18650 電池本身有無保護板?
謝謝。

网友A:
用關鍵字 [18650 帶保護板]  搜圖片 很多

帶有保護板的  會特別標示
須注意尺寸 變化

网友:
有的是假的保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關鍵字 [18650 帶保護板]  搜圖片 很多

"須注意尺寸 變化"
長度增加保護板高度,外徑加保護膠膜
買過panasonic 是保護板在正極上方,片式導線接負極,再加保護膠膜

网友:
有封外殼帶線的 長度大於65mm 大多都是有保護板的阿 或是做成像電池一樣有凸點的就是把保護板包進去了阿

网友:
一般保護板就是保護 過充/過放/短路

所以.. 只要測試 過充/過放/短路, 就知道有沒有保護板了!
只用看的.. 是沒辨法判斷的!

网友:
有保護板的比較長

网友:
脈衝電流測試

网友:
賣家知道所賣的是帶有保護板的還是不帶保護板的,所以不妨直接詢問。

除了實施電氣性能測試之外,外觀上也會有些許差異:

1. 除非是特製較短的電池單體來加保護板,一般以標準的單體加保護板,則有保護板的會略長。

2. 保護電路需要連接正、負兩極,保護板雖只裝在一端,但需要有導線連接另一端,此導線雖是薄片,且需與金屬身絕緣,不免造成側面有些微的條狀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