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CX16NF印表機控制機版IC
關閉

楼主(2022-04-12):
請教各位前輩,小弟我有一台Epson CX16NF印表機,一直會出現CF01錯誤碼,經查為印表機控制機版上IC故障,導致無法開機。 請問各位前輩,有維修過此IC嗎? 謝謝。

控制機版

控制機版

控制IC

控制IC

网友A:
上傳的圖片左上角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出現檔名,且被列入為違規

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的圖片左上角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出現檔名,且被列入為違規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的圖片左上角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出現檔名,且被列入為違規

lazy104 您好,謝謝您提供指引。 因原先文章無法修改, 所以另外按照教學插入貼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