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OLIN KNO-SD1805 歌林6公升雙旋鈕烤箱 加熱管無作用

楼主(2022-04-12):
正面面板

正面面板

AB點量測不通

AB點量測不通

大大們好,

小弟是維修門外漢,雙手也很笨拙,只覺得烤箱還新新的,丟棄有點可惜,所以想請教大大們,看能不能讓它起死回生,先感謝各位;

烤箱目前狀況是打開定時旋鈕後,面板紅色指示燈會亮,但烤箱內的加熱管完全無作用;

爬了本版所有有關烤箱的文後,感覺這顆疑似溫度控制的長閉開關(功用類似像加熱到120度c會自己跳開來避免加熱管一直加熱)故障,不知道對不對?

現在用電表量測AB點是不通的,是不是代表此零件已故障?

又這零件是錨釘錨死固定,不知道該怎換維修,請問大大們有解嘛!?

网友:
確實是此零件故障.

鉚釘鉚死固定,
用斜口鉗剪掉,
如果還不能解決,
用鑽頭(直徑不能太)鑽穿.
下次固定就用螺絲+螺帽固定.

网友:
用電鑽或用鉗子~
再買螺絲跟螺帽鎖起來~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常開的溫度開關~
建議先拆線直接連接 確認一下電熱管是否有壞
不然搞了一大圈要是電熱管壞了~多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是常開的溫度開關~
建議先拆線直接連接 確認一下電熱管是否有壞
不然搞了一大圈要是電熱管壞了~多 ...

大大:
"常開的溫度開關"接輸入可以嗎

网友:
电烤箱电路工作原理图解

http://www.dzkfw.com.cn/jichu/jiadian/3562.html

猜想可能電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經斜口鉗剪下溫控長開(閉)開關,更換後,用螺絲螺帽固定,它已經起死回生了,老婆直誇"斯勾一捏"...
再次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經斜口鉗剪下溫控長開(閉)開關,更換後,用螺絲螺帽固定,它已經起死回生了,老婆直誇 ...

螺帽最好是鎖二個~
比較不會因熱脹冷縮而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