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TA7900F,可以請板上高手指點一下嗎?

楼主(2022-04-12):
小弟最近遇到一個電路如圖所示,用的是TA7900F,只是怎麼看都看不出入電哪邊來的,可以請板上高手指點一下嗎?謝謝!
這是遇到的
這是TA7900F的框圖和引腳布局
Screenshot_20220412-105007_Acrobat for
可以請板上高手指點一下這是如何運作的, 例如電從哪邊進去,哪邊出來,還有其他腳位的作用?

网友:
你貼的東西不就很清楚的寫了 PIN 3 是 VCC , PIN 4 GND , PIN5 ADJ , PIN14 OUT ,其他PIN都是維持 IC 正常運作的功能而已 , 簡單想就好

网友:
A1387_E 是整個電路 Vin   經過 15K Ω 進 #12 BIAS 偏壓給 #14  將A1387_B 拉下
於是PNP EC ON  ...
因為#14  裡面那個1K Ω  的關係  讓PNP 在有限制ˋIb 供應 Ic 乃至 後續 Vcc 內部OPA 通電
以上是 預啟動

接下來 OPA 與 PNP A1387 組成   Low-dropout (LDO) regulator 低壓差穩壓器
看成下圖這樣   應該是懂了吧...

容易看不懂的  是習慣想法上  Vcc 先要有
但這個 是由 #12 BIAS 偏壓 來預啟動
好處是
1.  OPA 供電是穩壓的  內部Vref 相對穩定  有益整體穩壓精度
2.  短路時  Ic 有限制

其他 WATCH DOG   就是 一個單擊電路(one-shot)  變種應用
單擊電路 基本上是說 觸發一次 會輸出固定時間的脈衝一次
所謂變種應用  就是連續觸發的頻率週期  小於  上述時間定時(電容)週期  輸出不轉態

這裡它用於RESET   一般就是MCU 程式 自行產生連續觸發的頻率
當機時 = 失去連續觸發的頻率 = 上述輸出轉態  得到 RESET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大及yoweichan大大的指點,小弟還想請教A1387 E腳並沒有其他正電線路過來,為何會有電壓呢?

网友(2022-05-13):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1016大大及yoweichan大大的指點,小弟還想請教A1387 E腳並沒有其他正電線路過來,為何會有電壓呢 ...

實體電路拍照過來吧  不知道你看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