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5720A 維修實例 Ⅰ

楼主(2022-04-12):
Fluke 5720A 維修實例 Ⅰ

這台Fluke真的是意外收穫到的,單位報廢有慶幸給"撿"到。
當下開機測試是冒出白煙,還伴隨著一陣臭味。
具體如何也就不再開機去試了,我們直接拆開確認。
(桌子已經不夠放了)

基本都是由不同模組所組成的,先把主板給全部卸下確認。

先用肉眼確認,A10及A12版有明顯幾顆鉭電容炸開。
隔壁旁繼電器慘遭波及。

其他主板先安裝回去,通電確認並無大礙。
系統自我檢測不過,報錯Watchdog Time Out。
依照經驗有可能是主板並未全部裝上。
剩下的只能等待備料到貨。
目前暫時這樣。

未待完續....

网友A:
老機器的鉭質電容常常是冒煙的主因,另一個是RIFA的X2電容。要是我會直接換成固態電容,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機器的鉭質電容常常是冒煙的主因,另一個是RIFA的X2電容。要是我會直接換成固態電容,一勞永逸 ...

電容更換還要考慮匹配及ESR值問題,本人對於這塊也不太熟悉。
表面看上去是濾波使用,但考量到這台精密儀器,也不太敢去變動,怕日後產生出其他意外。
內部空間狹小,個人比較偏向於訂購同規格料件來去替換

网友B:
還是建議更換原鉭電容體積小性能好,記得多買幾顆備份以後還會有再燒掉的時候,這是老儀器的宿命習以為常就好,想要全部更換一勞永逸是大工程也非必要。

儀器大量使用鉭電容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當作電源過壓保護使用,當電源不穩定產生突波時鉭電容會很快吸收掉,甚至以結束自我的生命來保護高價與特殊的主動元件。以前我測過只要超過鉭電容耐壓幾伏特他就會短路而燒毀,所以買鉭電容時不要擅自提高耐壓規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還是建議更換原鉭電容體積小性能好,記得多買幾顆備份以後還會有再燒掉的時候,這是老儀器的宿命習以為常就 ...

duke83大:
"買鉭電容時不要擅自提高耐壓規格!! "
    願聞其詳!! Or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uke83大:
"買鉭電容時不要擅自提高耐壓規格!! "
    願聞其詳!! Orz...

鉭電容在儀器中自爆不是因為耐壓不足單純就是因為老化的原因,如果想換更好的鉭電容可以去找臥式軍規鉭電容,缺點是體積大單價很高但是幾乎是不會壞的。

美軍軍用電子設備中幾乎不用電解電容除了電源供應器哪種大濾波電容以外,所有電源旁路都是這種銀色圓柱狀臥式鉭電容,其可靠性不是一般商規零件能比擬的。
儀器廠商沒有需要符合 MIL-STD 規範所以都喜歡採用那種立式小體積的鉭電容,由於鉭電容內阻低只要電壓超過一點就會引起短路而燒毀。

也有方法可以防止鉭電容的起火就是在電源端加入限流電阻,以 HP 儀器廠來說比較願意加上此電阻而 TEK 就比較喜歡直通不裝所以各有喜好文化。

至於鉭電容拿來充當突波吸收器的用法我是以前看過幾份軍品原文文件的說法,在儀器廠內的老同事也有此同一觀點,儀器的實務維修也驗證了此說法,先換過了鉭電容後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電源供應器不穩才燒壞了鉭電容。

如果認同此觀念那還要自作主張提高鉭電容的耐壓嗎?或是採用固態電容來替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鉭電容在儀器中自爆不是因為耐壓不足單純就是因為老化的原因,如果想換更好的鉭電容可以去找臥式軍規鉭電 ...

感謝您!! 原來有如此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