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淺談卡式小瓦斯爐

楼主(2022-04-13):
之前在家裡用小瓦斯爐,

沒注意到燒水速度快慢。

有次在山上用旅店設備泡茶,

朋友說火力太小,

於是搬出他帶來的小瓦斯爐,

果然火力很旺。(4.1 KW)

後來看產品構造,

原來是有片導熱板,連結爐口和瓦斯罐體,

把部份爐口溫度傳到瓦斯罐,加大瓦斯罐內部壓力,

出氣大、燒得旺。

网友:
大大:
火力很旺,有安檢合格?

网友:
溫度+汽化問題不用糾結

网友:
我看過一份 消防鑑定報告

某餐廳 將兩個卡式小瓦斯爐 併排  (你將圖一右側再一爐)
於是其中一個罐體 靠近 另一爐熱源
災難...發生

剛剛 看了一下  圖一上有 安全注意項目  末二項 好似再講相同情況

网友:
導熱板是為了將快用完的瓦斯罐適度加溫讓火力能夠穩定輸出並用完殘留瓦斯。
但是這也必須配合磁吸式的安全保護機制,當瓦斯罐溫度過高(約 40 度)時壓力也會過高,瓦斯罐接口的磁石會因為高溫而降低磁性而自動將瓦斯罐釋放。

4.1 KW是跟爐口與流量有關但安全機制可是最重要的事,購買時不要貪圖便宜要仔細研究相關安全機制是否能到位。
去年也買了一台卡式爐為了可以方便與快速吃火鍋,本來以為這是幾百元的事後來做完功課後還是買了台兩千多元的日貨,這台應該能夠用上許多許多年攤提下來根本就不會貴,況且安全是無價的。

网友:
卡式又想要小,又要火力大是不存在的,天底下沒白吃的午餐,至於燃氣燃燒效率差異端看各家設計。

至於使用瓦斯沒有所謂安全裝置(會氣爆就是會氣爆)只有減少人為失誤裝置,基本盡量通風/明火先點/異味(臭氣)禁明火迅速排除原因。

1.火力最大通用型不用說就是快速爐,只要裝個卡式轉接頭,下場是秒殺瓦斯罐不夠他用/體積龐大

2.次之家用單口爐,也是要裝卡式轉接頭,比快速爐火力低,還是依樣佔空間(不如用小瓦斯桶家裡蹲)。

3.再來就是噴燈火力嚇嚇叫安裝也方便,需準備折疊式鍋具固定架。

4.跟著小型化巴掌大卡式登山爐(寬口),體積小/易攜帶/不適合大型鍋具固定(有多爐頭相對油耗/體積也較大)

5.超輕便收縮比巴掌還小卡式登山爐(窄口),同上/火力略小,超攜便。

6.最後是要大不小,家用卡式爐,適合較大鍋具,火力卻只能煮煮鍋。

你選哪種?  泡泡茶燒燒水不用懷疑4.5.6都夠用,休閒泡茶有哪麼趕嘛!

輕便登山型,看看打火機,會覺得瓦斯罐超佔空間,相對限制鍋具使用

不用懷疑火力噴燈勝出(單嘴),怎麼看瓦斯罐都佔空間(非瓦斯不可)

只能說心態上人比人氣死人
至於家用單口爐不用懷疑裝卡式依樣火力旺旺(差在瓦斯罐出氣口口徑就哪麼小,瓦斯罐再多並接就不一樣),體積龐大(瓦斯罐不夠吃),休閒用卡式加減用。
光看出火口數量與管路口徑就不同了。

只能說心態上人比人氣死人

网友:
說到4.1KW卡式爐,第一個想到就是岩谷

每次去露營,每一帳拿出來都是岩谷4.1,不貼個姓名貼還怕拿錯
但是火力大,磁吸接口加導熱板,還有一定程度的防風,真的蠻好用的
連在家裡吃火鍋都能派上用場

楼主:
很高興許多前輩討論更多安全議題。

照片上是新買的卡式瓦斯爐在家裡用,已經很足夠,沒有選4.1 KW的產品。

單純用氣源壓力的角度來看,卡式瓦斯爐在冬天使用,因為環境溫度較低,所以爐火是比夏天使用稍弱,而且用完後爐罐會冰冰、滴水的情形更明顯。

在「可以使用卡式瓦斯爐」的山上室內,一般型的卡式瓦斯爐出力便貢獻3「萬」茶水中的一「萬」,所以,有「導溫板」(未詳查廠商的說法)功能的卡式瓦斯爐能適當提供能量幫助罐內丁烷燃料氣化,大家喝得才夠味。

楼主:
這邊再分享使用卡式瓦斯爐的小經驗。

家中先前故障的卡式瓦斯爐在更換瓦斯罐後很容易可以「押下/扣入」瓦斯罐、開始使用。新買的這一型卡式瓦斯爐使用上卻是很難押下裝罐扣柄。

打開蓋子後仔細觀察,這型扣柄壓下時其實是藉由螺絲在弧形通道變成往前移動的情形,扣柄往前移動、同時也推瓦斯罐氣嘴壓入接氣裝置、準備使用。

不知道是設計疏忽,還是故意設計,螺絲的位置幾乎是在弧形通道的「水平點」,所以向下押扣柄時經常會卡卡的、不滑動(不容易押下去的狀況,也是可以解釋成避免被誤壓)。

現在使用這台卡式瓦斯爐,便稍微帶著往前拉/再押的動作,就能順利裝罐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