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種以前的貼牌名稱

楼主(2022-04-14):
以前的小廠會買空機箱來客製想到的東西,上面難免會有一些開關或旋鈕,用寫的很難看,給廠商網版印刷量少不划算,所以會用一種塑膠片上面印字,然後再貼到機箱上,請問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工具嗎?
有位朋友打電話來問我,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

网友A:
請用 [手動打印機]  搜圖片...

以下資料來自  : 誠品線上
日本 HIGHTIDE Penco 標籤打印機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 ... NAP9qEaAn9mEALw_wcB

楼主:
就是這個光,我們論壇實在很溫馨,有什麼疑難雜症的問題提出來幾乎都有人回覆答案。

网友B:
搜標籤打印機,有其它的可以參考,
像3樓那台,我有一台,字少可以打,而且只能打英文,
或是用印表機,印字出來,再剪一剪貼上去,也是個不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用 [手動打印機]  搜圖片...

以下資料來自  : 誠品線上

這東西...我40年前用過,當時叫帶模打字機(DYMO), 膠帶有點硬,比較容易掉. 現在我都用EPSON標簽機(標籤機),中英文符號都可以,goo"EPSON標簽機",當然還有其他品牌Broth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標籤打印機,有其它的可以參考,
像3樓那台,我有一台,字少可以打,而且只能打英文,
或是用印表機,印 ...

只有英文不打緊, 打字時要轉來轉去, 要打很多時會受不了,不小心打錯了要全部重來.
標籤機可以編好再印

网友:
帶模機用來標示財產編號很常見,用來標示面板並不太美觀,由於字體與帶子大小是固定的,貼在面板上有時很勉強,除非是大一點的配電盤。

最早期手貼圖時代,我是用適合大小的英文、數字轉印上去,表面再噴上透明漆保護,效果還不錯。
現在手貼圖材料沒在用了,轉印紙也不好買了,只好用細字油性筆手寫,儘量工整一點還可以接受。

下圖上面這台是用轉印紙標示的,經過30幾年使用已有部分字體磨損,下面這台是近幾年用手寫的:

真的龜毛的話現在不難解決,面板圖檔與文字用CAD畫好,拿去雷雕或CNC加工,把字體刻凹下去,再填入有色油漆,半乾之後把表面油漆擦掉只剩凹痕文字,這樣就很完美了。

网友:
現在我如果只做一台的會用標籤機貼上去,不易褪色也不易脫落。
量產機器的序號標籤貼紙也用這台列印。

如果是量產的面板不管數量多寡都用雷雕機,不必再填入油墨表面自己就會變色,黑色陽極處理鋁片會變白字不銹鋼原色會變黑字,文字或圖形商標一次完成。

楼主:
朋友公司是做進口大車的車軸零件,車軸有一組數字編號(應該是雷射上去的),可能是代表零件編號,他們要維修時會需要查這組號碼,車軸自然是會裝在車上,裝上車後就比較難查了,而且會有油污及灰塵或生鏽的問題,油污及灰塵可以擦掉,生鏽的問題車主還會自行噴漆處理,這下就更難查了,我才想到這種標簽做出來是凸字,只要黏的夠牢,或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网友:
以前公司也是這樣用~後來覺得太廉價的感覺~
改找作ㄍㄨㄤˇ ㄍㄠˋ  看板的作壓克力牌刻字~不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公司是做進口大車的車軸零件,車軸有一組數字編號(應該是雷射上去的),可能是代表零件編號,他們要維修 ...

用鋼印打字上去~生鏽還是能查~應該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公司是做進口大車的車軸零件,車軸有一組數字編號(應該是雷射上去的),可能是代表零件編號,他們要維修 ...

這種標簽膠帶  遇熱應該是會退膠   而且已經見過不少脫落情況(原因不明)
感覺比較 偏室內 / 斯文 的
還沒專業金屬貼紙的膠牢固

若我會在 數字編號   原方式加第二備用區  此區用金屬耐高溫膠帶  像刮刮樂貼上
遇上噴漆的 因為有可識別出來的厚度 就玩刮刮樂 露出備用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標簽膠帶  遇熱應該是會退膠   而且已經見過不少脫落情況(原因不明)
感覺比較 偏室內 / 斯文 的
還沒 ...

真的,我試過,太陽曬久了之後,就變平的了,還退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標簽膠帶  遇熱應該是會退膠   而且已經見過不少脫落情況(原因不明)
感覺比較 偏室內 / 斯文 的
還沒 ...

你說的方法他們也有想到,想說多想幾個方法一起進行。
標簽遇熱肯定會退膠,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整支車軸都會發熱?膠自然也很重要,是不是需要另外購買耐熱的膠補強也是要測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鋼印打字上去~生鏽還是能查~應該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我也不知道車軸是什麼?搞不好車軸比鋼印還硬.........

网友:
車軸要韌性~應是會硬~但不會太硬~太硬會脆....
機械廠用來打字的鋼印是鎢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