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 AVC-1020 剩一聲道有聲 查修問題

楼主(2022-04-14):
DENON AVC-1020環繞擴大機,平常只聽雙聲道,現只剩一聲道有聲,且高低音失效,
看到這麼密集的板子,眼花!幾十年沒接觸不知從何查起!
請問先查後級還是電源板?或是其他順序?目前只有電錶可用,
另請問大家,坊間有擴大機維修的教學課程嗎?想從頭再學,謝謝大家

面板

型號

擴大機內部

背後端子

网友:
很有可能是錫裂用放大鏡檢查 捕焊有機會修好

网友:
Theta DS Pro Progeny DAC 右聲道沒聲音, 如何檢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65-1-1.html

比照這一個維修方法 ~

网友A:
接上喇叭  調整適中音量 開啟電源

一聲道有聲音 :
拿一小起子 輕觸VR中間抽頭2腳循跡
有交流串入聲(噗噗)    後級放大正常。…ok

另一聲道也用相同方法試一下 。
再輕觸VR 抽頭3腳 調整適中音量 循跡
有交流串入聲(噗噗)   VR  正常 沒斷線。… 老機器VR很容易壞 。

6連動含馬達遙控音量VR-B100K

网友:
2yr 前修一台 NEC AV-300pro也是碰到類似問題,後來是用了接點復活劑噴進主音量VR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喇叭  調整適中音量 開啟電源

一聲道有聲音 :

看專家怎麼修 : 5.1劇院真空管擴大機故障完修及DIY教學(擴大機嘟嘟測試法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