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分享清潔衛浴經驗

楼主(2022-04-15):
家裡有二個同一型式的馬桶,一個馬桶的水窩不會出現結垢,而另一個的水窩則會出現黃色結垢。

(清潔前,特意曝光、改色,看起來比較不噁心)

因為化糞池到目前維持得不錯,不曾發生堵塞情形,因此到現在都只用刷具和清水清洗馬桶、一直不使用化學清潔劑,以維持化糞池細菌生態良好。由於無法清潔到內部,一段時間後,水垢又慢慢往前緣延伸,很是困擾。

想想曾經聽過泥水師傅說,使用前要好好刷洗,以後會容易保養,看來是錯過機會了。

思考後還是想用化學清潔劑來清潔一次,特地向同事拿了手持式塑膠泵浦,儘可能把洗滌的化學酸液抽出,不要沖入馬桶。希望這次清潔後也能達到不結垢的效果。

塑膠泵浦

清潔後

网友:
馬桶已有龜裂現象囉!

网友A:
弟有個疑問如果用不純的濃鹽酸也會有影響?

网友:
過期鮮奶我都倒馬桶~有糖的紅茶~都倒~~

网友:
馬桶裂縫有多危險!!? 一不小心就見骨? 5種落體實測結果大公開|How Dangerous Could a Piece of Broken Porcelain be|DIY實驗|【宅水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弟有個疑問如果用不純的濃鹽酸也會有影響?

用不純的鹽酥增加細菌存活機率嗎?

我之前洗過幾次家裡馬桶類似這情況的汙垢.
沒洗看起來真的讓人很不爽.
隨便買了賣場的馬桶清潔劑,倒進去放置幾小時後刷掉
第一次的效果不錯,但是我忘記買哪一牌的清潔劑了
後來又買了一次相對便宜的產品.想說都是要沖掉的.
不需要費心去買好聞的產品之類.
然後想說乾脆把樓下的順便洗了,就倒半罐
但可能劑量不夠? 或者是產品本身鹽酸濃度就不高?
污垢有殘留,白洗了 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弟有個疑問如果用不純的濃鹽酸也會有影響?

不知道你有沒有養過魚?
雖然我外行
但化糞池養菌(好氧菌) 跟  魚缸養水(消化菌) 應該是同樣道理
所以甚至化糞池會有打氣機
覺得  鹽酸不純當然有影響, 我猜應該跟 50步笑百步 的狀況一樣

-----------補充說明並修改錯字 好養菌改成好氧菌
化糞池也有厭氧菌,   但厭氧菌的繁殖速度很慢,GOOGLE說 5~10天才繁殖一次
但5~10天,馬桶都不知道沖幾次了,還沒繁殖就被水沖走
或是化學藥劑殺死

网友:
使用化学制剂起效是快,但会不会损伤瓷器的釉面,这样毛糙的表面更容易沉积污垢呢?

网友:
弟是想用濃鹽醃稀釋來還原樹脂,發現連濃鹽酸也可能不太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