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真是個無底洞

楼主(2022-04-15):
話說去年我貼出了這一篇之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331-1-1.html

原本就把壞電池回收就好了,但就是一直擱在桌上,這堆電池有一部份是自放電很嚴重,充飽後隔天就掉了超過1V,有的是安全閥彈起(這時當然是0V),有的是充到一半電池發熱,充電器自啟保護不給充電,也有電壓越充越低,然後充電器就不給充了,還有一種是完全沒有反應.........。
有一天我在YouTube 看到一位大陸人在土炮怎麼去除鋰電池的記憶效應,他的方法簡單說就是把鋰電池整個放電到完,再充到飽,再放到完,再充飽.......,說這樣反複幾次後就能恢復,為了證明他是不是在胡扯,於是我拿出了電子負載把桌上的鋰電池放電到完,然後用充電器再充飽,這樣經過幾次後..........,大家覺得有用嗎?

會發熱的大多是電池內部短路了,這個不用試了,安全閥彈起的問題有機會再聊,這次我只挑會自放電的來試,答案我先不說了,大家猜一猜。

网友A:
鋰電池應該是無效吧~

以前的 鎳鎘 電池 才有效 ~

這是 我知道的 資訊 不保證正確哦~

网友B:
鋰電池沒有記憶效應,不存在的現象要如何"去除"?

网友C:
還聽過要放冷凍庫,就會恢復容量的。

网友D:
多數是失敗的, 偶然有幾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應該是無效吧~

以前的 鎳鎘 電池 才有效 ~

哈!所以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鋰電池沒有記憶效應,不存在的現象要如何"去除"?

其實是我說的不清不楚,那堆21700 中,有一部份是充滿電後靜置隔天就掉電了,但是我繼續放著它似乎是某個電壓值就停止了,我先就估且稱這個電池為有記憶效應,而專挑這種電池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聽過要放冷凍庫,就會恢復容量的。

這個我倒測試過,以前公司有-20℃的冷凍庫跟-40℃的急速冷凍庫,至少我測試過的那幾個鋰電池是失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數是失敗的, 偶然有幾個可以

真不好玩!我覺得應該會被你猜中。
我有一台大陸的電子負載玩具可以設定用多少電流恆流或恆阻充電,我排程是設定2A 恆流充電,充飽後就自動接著放電,放電我是設定4A,放電到2.7V就停止,然後又自動2A 恆流充電........,就這樣連續做3次,因為很費時,所以設定好啟動後我就在旁邊做我的事了,到剛剛發帖才完成第2個。

充滿電後會不會掉要明天才知道,不過我在觀察電池放電超過3xxxmAh,"體質"應該還不算太差。

為什麼說好奇心真是無底洞,這台電子負載可以測電池的直流內阻,我又去敗了一台大陸的玩具,它是用交流測電池內阻,哈!就突然很想知道有什麼差別?

楼主:
一節鋰電池充電器充滿是4.2V,但是每台充電器都有誤差,以我的充電器來說,充滿電我馬上用電表測量是不到4.2V的,反正這個值對我來說也不是很重要的,今天一量昨天充滿的電池是4.089V,這明顯有比昨天測試前改善一些,為了再次確認有無效果,我用充電器再反複充放電3次,這又要很多時間了,等跑完我再貼上來。

网友E:
嘿嘿 ,说来蛮巧的,昨天俺也拿出了EBC-A测试了一块锂电。
昨日拿出闲置许久的Canon卡片相机想使用,但发现电池没电,所以用EBC-A测试有没坏掉。看结果容量损失不太多,但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比较快,如果相机在伸缩镜头时,因为电流相对较大而一下子失电。
所以,在测试中来了两三个充、放电循环,想“激活”一下它。一番折腾,结果放相机还是瞎火……没办法,把电池接点清理了一下,上了点接点油,再次放入电池就OK了。

不管啥类型的电池,如果内部出了问题,病入膏肓,不管你怎么倒腾它,也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的。只是有些时候怀揣着那么点希望,无聊中指望着“网络土方”能挽救,仅此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節鋰電池充電器充滿是4.2V,但是每台充電器都有誤差,以我的充電器來說,充滿電我馬上用電表測量是不到4. ...

老大你继续拆开电池芯, 把那铜膜和铝膜反方向松开, 当你看到实物以后, 大概就明白失败占很多数的原因了, 那层黑黑介质的会持续腐蚀导致极片间短路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继续拆开电池芯, 把那铜膜和铝膜反方向松开, 当你看到实物以后, 大概就明白失败占很多数的原因了,  ...

我有個朋友在大陸某大電池廠任職,以前我去大陸找他時,他也曾帶我去他的公司參觀,我看過鋰電池的製作過程,所以我不會去拆電池,等我試了手上這幾個所謂的有記憶效應的電池後,我也會找時間問問看這位朋友的說法。
話說不久前有位台灣的好友前陣子說要轉換跑道,要到台灣一家電池的公司工作,聽他說那家是專做26650,產品磷酸鐵鋰電池及三元鋰電池都有,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過去,如果有過去的話,搞不好以後又有玩具可以A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 ,说来蛮巧的,昨天俺也拿出了EBC-A测试了一块锂电。
昨日拿出闲置许久的Canon卡片相机想 ...

EBC-A?你應該有漏字了。
這家公司的產品我還有一台EBD-A10H,去年還有不知道在那個角落看到它,只是現在不知道塞到那裡去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785-1-1.html

EBD系列只能放電不能充電,早年也沒有出可以充電的,我這台EBC-A05也很後來才出的,搞不好也再來買一台EBC-A10。
這家也很奇怪,EBC-A20 最大只支援5V,也就是只能測試單個電池,而且不支援鎳鎘/鎳氫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EBC-A?你應該有漏字了。
這家公司的產品我還有一台EBD-A10H,去年還有不知道在那個角落看到它,只是現在 ...

是的老大,俺这台也是老早之前买的。当初制作者估计还在初创期。我看了下,他那小公司目前还在,扩展的新型号也不少,但功率都不怎么大,好像最大的150W的样子。
俺这个用着还不错,只是它支持的电源电压、功率小了点,最多搞搞小容量、≤19V的电池、电池组。自己加装了个蓝牙透传,方便远距离监测,挺方便的。之前俺在Pigoo PO过文。

从图上看(红线电流、蓝线电压),电池是不大行了。电池放着会闲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