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電路板如何除膠

楼主(2022-04-15):
家裡的滾筒洗衣機又故障了
要轉不轉的,還會出現錯誤碼

懷疑是MCU電路板掛點,想說拆下來測看看

但是表面有上一層膠,雖是薄薄一層,但是有點硬

這只能慢慢挖嗎?還是用甚麼溶劑處理比較快?

网友:
這是防水膠,要維修應該只有居部挖開的方法,修好後也方便再補回去,難道你想要整片去膠?

网友:
確定此板子問題? MCU不容易故障!!

网友:
要轉不轉,也是有可能線路腐蝕造成感應器斷線、或感應器時好時壞等等,

先把外部零件因素排除再到主板,應該把品牌型號、錯誤碼列出供版上家電維修專業的痞友參考

网友:
這膠層不好去除, 全面除膠反而可能出現其他問題
我以前修過家裡的洗衣機, 也是接點不良, 我是在通電下把板子輕輕折一折同時仔細觀察
終於找出有個接點有跳火現象, 用美工刀割個小口重焊一次, 再用AB膠補上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