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請問晶體管測試儀有推薦的品牌嗎

楼主(2022-04-16):
請問晶體管測試儀有推薦的品牌嗎?雖然各大拍賣網站都有賣,但好像很多都是仿品
想要正品,比較貴沒關係但希望功能比較完善。已經搜尋好幾天
還是我買外殼包裝比較好會比較沒問題?比如BSIDE ESR02PRO
希望各位前輩提供相關意見,謝謝大家

网友A:
基本上大陸賣的都是廉價貨,比較貴沒關係的話,希望功能比較完善還是要找國外的,例如︰

https://www.peakelec.co.uk/acatalog/peak-test-instruments.html

网友:
電晶體LCR多功能測試器產品繁多,令人眼花撩亂,我也查閱過了很多網頁資料,終於看到了它的原始設計,以下資訊提供您參考

電晶體測試器的設計是開源的,原始設計者是 Markus Frejek, 並經由 Karl-Heinz Kübbeler 予以精煉改進,
相關資料可搜索關鍵字 AVR Transistortester (文件與討論一般為德語、英語,很多討論不是英文的) 。 依據設計者的聲明,
只要符合開源的要求,並不介意複製(克隆)品的銷售與生產,期待提供電子愛好者一個便宜的小工具。

由於硬體、韌體設計完全公開,設計者者並不量產,因此,並沒有像傳統產品有原廠商品,
只要不是冒名,就是各自家自己生產的自廠產品,但一些製造者會自行加入些許不同程度的變化,作產品區隔。
某些聲稱自己設計的,應該只限於他對介面或部分功能的局部改進,核心仍然是基於原來的開源設計。
但依照原授權,各家增添改進的部分,銷售時應該也要開源,是否都有做到,我就不清楚了‧‧‧。
您選擇功能合用,信得過的廠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大陸賣的都是廉價貨,比較貴沒關係的話,希望功能比較完善還是要找國外的,例如︰

https://www.peak ...

謝謝我參考一下
剛想說要怎麼買,沒想到廣 告https://www.digikey.tw/就跑出來
不過他各個表的功能都很專精,價格也是很..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參考一下
剛想說要怎麼買,沒想到廣 告https://www.digikey.tw/就跑出來
不過他各個表的功能都很專 ...

如果要便宜,那只能選大陸的,大陸這類產品就都差不多了,除了外觀不一樣,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同。

网友:
你也可以自己diy

楼主:
謝謝tonysun歷史來源介紹,也謝謝wish的推薦
其實買這類儀表主要還是想用在維修上,希望能用在三用電表找不出的BJT、FET老化而使電路異常
所以對精度的要求並沒有很高

DIY也不可能,目前還是新手小白,覺得電子電路的學路很深很多值得學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tonysun歷史來源介紹,也謝謝wish的推薦
其實買這類儀表主要還是想用在維修上,希望能用在三用電表找不 ...

我其實也誤會你的意思,我是看到你說︰想要正品,比較貴沒關係但希望功能比較完善.........
其實就算peak 的產品也不是什麼高檔貨,一台指針電表,一台數位電表就應該就滿足了,確定會長久興趣使用就買好一點的。
雖然我退休了,但是我家的電子儀器講有一整間不過份,不過我最常用的還是三用電表,我要量電晶體好壞也只會拿三用電表,我記得多年前有位會員在論壇上跟大家提到peak 測量電晶體、FET很強........,我跟他說要看的仔細只能用CURVE TRACER,我當時講一個例子,例如我要知道某一個電晶體的C-E腳耐壓是多少要怎麼量?就算你買整套peak 產品也量不出來啊!

我的感覺是晶體測試儀一個不會用三用電表測量的人應該比較有用,當然它有一些功能是三用電表做不來的,就看你接受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其實也誤會你的意思,我是看到你說︰想要正品,比較貴沒關係但希望功能比較完善.........
其實就算peak ...

應該是我表達不夠清楚吧
其實我本意還是希望在大陸那些測試儀中挑一個相對比較ˋ正品比較原創的
因為一開始我找不到其他國家也有賣,而且我想不到價格也差那麼多

我在YT看過有的商品因為BJT老化而增益變小,使得電路時好時壞
我覺得只用三用電表應該不好判斷,而且有的三用電表都沒有HFE的檔位
還是要看那BJT的datasheet?用二極體檔來量來判斷?幾乎都英文我也不太會看....

网友B:
如果要找比較有原創性的可以參考皮小蝦(浩祺)系列或是海藍電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找比較有原創性的可以參考皮小蝦(浩祺)系列或是海藍電子的。

好的我再多搜尋看看
皮小蝦好像很多人都打著他的名號

网友C:
晶體管LCR多功能測試儀可以測量相當多種種類的元件/器件,一次就可以測出不只一種主要的特性參數,且還可以自動辨認出腳位、極性,
測試元件比三用電表方便很多,精確性也相當高,但在LCR上,比起專業的LCR表還略遜一籌。

它可以測試的元件基本上包括:

被動元件: 電感、電容、電阻、三腳的可變電阻
二極體: 單個的與雙個的二極體、LED、Zener
各式電晶體:
雙極電晶體(BJT): PNP、NPN
場效電晶體(FET): 接面型(JFET)、金氧半(MOSFET)(包括常見的增強型與蠻少見的空乏型) 各型都再有P通道與N通道兩種
閘流體(Thyristor)類: SCR, TRIAC, UJT, PUT, IGBT 等

由於測試電壓與測試電流的限制,對於那些需要高電壓、高電流才能正確工作的,就無法有效測試了,
例如較高電壓的 Zener、需要較高觸發電流或保持電流的閘流體等。

我提供一下當時選購的一些考慮因素與產品差異,可以參考這些差異與您的需求配合的程度來做選擇

1. 是否有外殼保護。有的是完整包覆的外殼,有的是簡易壓克力片保護,有的沒有外殼

2. 能否測試 SMD 零件

原本希望選購有外殼保護的,後來為了要能測試 SMD 零件,選擇了 PCB 上有 SMD 測試區的機型,
可以直接把 SMD 元件直接壓在PCB上的測試區進行測試,但當時這種就沒有外殼,後來我找到了一個適合的盒子收放,
不使用時可以整個收起來,不會有突起物,感覺這樣反而更好。

現在看到有人賣smd測試簡易轉板,可以插在測試的zif座上,這樣子有外殼的也可以測試SMD元件了。
測試SMD時一般需要壓一下讓它確實接觸PCB,但用手容易干擾,可以用絕緣的塑膠棒、木棒、木筷來壓,
另一手則可以按測試按鈕。

3. 設計是否較新 (內部可以較新的韌體)

4. 特殊功能需求:
  4.1 有的可以提供較高測試電壓,以測試較高電壓的 Zener 二極體
  4.2 有的有紅外線遙控器訊號偵測功能
  4.3 有的有簡單的訊號產生器功能、頻率測量功能

  這些特殊功能我個人是沒有列入主要考慮

5. 顯示幕: LCD 有 單色純文字、單色圖形、彩色圖形;
     顯示語言有簡中、英文、或雙語/多語等

6. 供電方式: 乾電池、充電式鋰電池、有的還可外接電源
   這個看個人喜好。

最後我選擇了有彩色TFT-LCD顯示的機型,如下圖。盒子與電池是自行另配的。

測試中

LCR-T9加盒1

LCR-T9加盒1

蓋上盒子收存

LCR-T9加盒2

LCR-T9加盒2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更多使用的情況,我可以再陸續貼上

補充內容 (2022-4-21 07:37 AM):
圖1測試的元件是經典 MOSFET 型號之一的 2N7000,N 通道,加強型("E"nhanced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體管LCR多功能測試儀可以測量相當多種種類的元件/器件,一次就可以測出不只一種主要的特性參數,且還可以 ...

謝謝你的分享,你的經驗對我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期待後續的佳作

网友D:
以前有很多文章可以參考
我很喜歡pigoo版的軟體
大陸我也買過 都是差不多抄
我不喜歡會把短路的電晶體認為是我要做短路矯正
Pigoo版的軟體不會 不過我懶得重刷了

我後來購買了DCA75 目前維修都是使用它來做判斷
最大的用處是拍下故障元件解釋給客戶
真正用的最多的工具是指針電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很多文章可以參考
我很喜歡pigoo版的軟體
大陸我也買過 都是差不多抄

看了一下 DCA75 的功能,感覺最強大的地方就是可以經 USB 連接電腦,繪出電晶體的特性曲線,而且不只可以顯示在不同 Ib 下的 Ic vs Vce 這樣的傳統曲線,還可以有許多不同座標軸畫法的選擇!

此外,DCA75 還能測試約8V以下的穩壓器 (應該是指 7805, 7905, LM317, LM1117 等等這類線性穩壓器),這是其他機型少有的。

我樓上貼的那個陸製機型也是有三腳短路進入自動校準模式的功能,因此,偶爾接了三腳阻抗甚低的,測試時就會觸發這個情況。

楼主:
我也覺得很神奇DCA75竟然可以從電腦畫出電壓電流特性曲線
那小小的儀表竟有這麼多的功能,可以送出那麼多測試信號

网友E:
如只是簡單測試元件好壞,或顯示少量參數就可以,版主可考慮以下的測試儀。

這類測試儀淘宝有很多款式可選擇,只是數十或百多人民幣,一般用途都能應付的。

我這部是四~五年前產品,顯示屏是LCD,現新的大多是OLED了,而且現有的功能一樣但更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只是簡單測試元件好壞,或顯示少量參數就可以,版主可考慮以下的測試儀。

這類測試儀淘宝有很多款式可選 ...

謝謝推薦
目前還是決定先買BSIDE ESR02PRO和ESR表MESR-100
來先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