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相機電池LP-E6低電保護解鎖(mosfet)

楼主(2022-04-16):
最近想幫相機故障電池LP-E6換電芯

原本以為電芯死了,單純買電芯來換就好
結果拆開檢查~發現電芯根本是好的
是ic晶片疑似過放保護鎖住,有看到友版網友解鎖成功

CANON LP-E8假電池製作DIY分享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44&t=3580358
CANON 副廠 LP-E6 假電池製作DIY分享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44&t=5415219

問題1:
網友解鎖是在MOSFET第8腳做負電導通
但...網友IC電路與我完全不同..我的原廠MOSFET居然有兩顆
所以我是兩顆PIN8要同時一起導通負電嗎?具體該如何RESET呢?

原廠電路板:
原廠電路板上的MOSFET S8303電路圖:

問題2:
LPE6上的BC共用端電路用途功能是什麼?(電池底部共聯一條線路)

感謝版友不吝指導。

网友:
問題2: LPE6上的BC共用端電路用途功能是什麼?(電池底部共聯一條線路)

這個看起來像是分壓線,給保護ic偵測個串電壓用的

网友:
您說電池是好的,那不經保護板,直接測量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在回收場撿到的手機或是相機的電池,有些從接觸點測量是無電壓的,但是直接測量電池的電壓大多低於3.6V(保護線路啟動),只要直接對電池充電,大多就可解除保護,只是這招對筆電的電池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