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TAG YMHWE301YW無法脫水

楼主(2022-04-16):
2013年的滾筒洗衣機
2018年換過MCU板,最近開始發生無法脫水的問題
偶爾會正常,但大部分情況是排水馬達一直運轉,但滾筒卻紋風不動
有些時候是轉一下,但也不會全速運轉
最後時間到衣服還是濕的

之前有顯示過error code F6 E1
維修手冊是說CCU和MCU之間連線有問題,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檢查排線有沒有插好

排水馬達和CCU板我也換過了,還是沒啥改善

還有甚麼方向可以檢查嗎?

网友:
檢查電線接頭的金屬~
時間久了~會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楼主:
這邊我發現一個奇怪的問題

因為我有兩片CCU板,既然兩片都無法脫水,想說互相比對一下

第一片的這個電阻看起來黑黑的有煙燻痕跡,好像不太對勁
想說拆下來看看,結果輕輕一撥就斷了

這是另一片CCU板的同顆電阻,這是金屬膜電阻沒錯吧?似乎是黃紫紅金?

拆下來量看看,在8.5歐左右,這正常嗎?

而且這兩片板子在這電阻位置的標示都是L1,我想說電阻不是應該標示R1嗎?

网友:
L是電感,不是電阻

网友A:
沒處理過 洗衣機  以下是我空想

偶爾會正常,但大部分情況是排水馬達一直運轉,但滾筒卻紋風不動

==> 那麼就是說 洗衣時段是正常 ==>  我用這段推估   MCU 通訊 之類要正常

以觀察 排水 脫水 行為而言
應該是 排水 初期是先將 桶內上階段 大量的水  先洩出
若未洩出  承重就滾筒離心甩水  會很可怕
因此該有個 檢查方式 確認  桶內洩水已達可以接受 滾筒離心甩水

問題應該是 在這個  檢查方式沒法將結果  傳遞到 MCU
當然也不排除 閉門感應之類  MCU 為求安全 不做高速離心甩水

你就先看看  那些 感應檢測的元件  是怎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處理過 洗衣機  以下是我空想

偶爾會正常,但大部分情況是排水馬達一直運轉,但滾筒卻紋風不動

就我上網查詢的結果,確實有人的滾筒無法脫水
是因為用久了,門的間隙過大,導致機器誤判門沒關好而不脫水

我有試過脫水時對門加壓,但似乎沒幫助
不然就要把door lock latch拆出來檢查看看switch是否已經接觸不良

网友:
4# 說的對 L1  那個是 電感
......
它只是看起來形狀 類似電阻
另外煙燻痕跡:
因為它在電路上一直浮在 整流後較高的直流電壓上  產生了電場吸附灰塵的效果
有時在修電路時 常常看到  某一兩條銅箔線路或局部  同樣情況
細細觀察 極易出現在  正與負數值電場較強銅箔線路或零件上

至於一撥就斷:   灰塵又吸濕  蝕害引腳

有點足賽的感覺  輕輕...不,那是完全沒被碰觸但卻莫名倒地面露痛苦

引腳若能重接 就直接覆蓋焊錫就好

色環電感數值:  黃紫紅金  4700 (μH)  ;  但是不合理這數值太大了
絕大部分廠商 生產的數值範圍 0.1 ~ 1000 (μH)

這紅色環  也許是棕色黃紫棕金470 (μH)
後者數值470 (μH)  比較接近設計慣例

网友B:
"排水馬達一直運轉,但滾筒卻紋風不動"

檢查此時桶內是否還有水

1 . 有水剩不多(或有水但目視不到水) : 檢查排水系統是否棉絮堵塞,造成排水速度過慢,排水時間到了,但水還
     沒排完,MCU偵測異常 , 可檢視排水管出水口排出水量大小來判斷 , 或是排水馬達異常

2 . 無水 : 檢查水位偵測迴路,有兩個方向 , 電氣迴路與水位壓力管路
              電氣迴路 : 檢視水位液面開關端子是否氧化 , 包括引線另一頭接往基板的端子是否氧化
              水位壓力管路 : 管路堵塞造成壓力管壓力無法釋放,MCU認為桶內還有水,因此排水馬達持續動
                                    作,這應該是桶內髒須作清洗保養,重點要放在壓力管路需順暢,可將接往桶身的
                                    壓力管拔起吹氣作判斷(桶內要放一些水,吹氣時要有滾水聲)

滾筒洗衣機若門沒關好或是門鎖開關異常,應該連洗衣都不能洗才對

网友:
" 可將接往桶身的壓力管拔起吹氣作判斷 "

抱歉, 上面這句有誤 , 應該是" 接在水位開關上的壓力管拔起,對著壓力管吹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水馬達一直運轉,但滾筒卻紋風不動"

檢查此時桶內是否還有水

我確認了一下壓力管路沒有堵塞(兩端都拔起吹氣),接點也沒有甚麼氧化痕跡
排水馬達我也換過了

多測試幾次的結果,現在的情況是
跑一般洗衣行程,洗衣和洗清後排水都ok,但最後的脫水幾乎不會動

既然洗衣完成了但衣服還是濕的,那我自己手動按一次脫水行程總可以了吧
但單獨跑脫水行程的情況有兩種:

(1)排水馬達一直嗡嗡叫,然後滾筒轉個幾下就停住了,一直停到時間到
(2)滾筒轉個幾下後總算開始加速了,但高速旋轉只能維持10秒左右,也就是即使有脫水,也沒辦法脫得很乾

大部分是(1)那種不轉的情況,(2)的情況是偶爾碰運氣會出現

我最怕的就是MCU板又壞了,遇過蠻多使用者反映whirlpool系列滾筒洗衣機都會壞MCU板
我的之前也壞過一次,希望這次不是再壞這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確認了一下壓力管路沒有堵塞(兩端都拔起吹氣),接點也沒有甚麼氧化痕跡
排水馬達我也換過了

俺觉得应该从容易损坏的传感器入手,比如水位传感器。
如果能洗衣,说明不是电机及控制电路,这只是运转逻辑受到异常阻碍了。
希望楼大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觉得应该从容易损坏的传感器入手,比如水位传感器。
如果能洗衣,说明不是电机及控制电路,这只是运转 ...

壓力傳感器就是水位傳感器,這機型就是用水在管內的壓力來判斷水位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平衡傳感器在哪裡
會不會是平衡傳感器出錯導致機子誤認滾筒不平衡而不脫水

但似乎沒有甚麼平衡傳感器,上網找到的都是rotor position sensor
可能是用轉子的位置來判斷是否平衡

問題是我家的滾筒看起來就不是這個樣子啊~~~~

网友:
檢查 AC 大電容.

网友:
排水感測器是否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壓力傳感器就是水位傳感器,這機型就是用水在管內的壓力來判斷水位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平衡傳感器在哪裡

原來你的滾筒洗衣機是定頻的

會不會是皮帶鬆了? 馬達一直在空轉,滾筒沒帶動起來 , 但偶而滾筒會轉起來但沒力 ,
你聽到的嗡嗡聲其實是洗衣馬達運轉聲 , 所以時間到了衣服還是濕的

也有可能是13#大說的 , 洗衣馬達運轉電容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你的滾筒洗衣機是定頻的

會不會是皮帶鬆了? 馬達一直在空轉,滾筒沒帶動起來 , 但偶而滾筒會轉起來但 ...

等等,請問是如何判斷定頻或變頻?
我一直以為滾筒就是變頻

我多放一些照片供參

MCU板和馬達平常是裝在一起
我有點納悶,雖說MCU裝上了超大的散熱鰭片
但是跟馬達裝在一起,怎麼想還是覺得不利於散熱

所以我應該要打開背蓋觀察馬達運轉嗎,看看是否有皮帶鬆脫的狀況?

网友D:
看起來像定頻馬達加裝變頻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像定頻馬達加裝變頻控制器

對啊?
一般變頻馬達應該像12#第一張相片那樣,馬達直驅不經過皮帶
可是他這台卻還有IPM模組(16#最後一張照片),這樣這台應該算是變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等,請問是如何判斷定頻或變頻?
我一直以為滾筒就是變頻

您相片裡那顆應該是IGBT模組,沒猜錯的話,MCU在操作面板後面

請您拆操作面板,會不會是MCU機板氧化生鏽造成故障

网友D:
https://beskur.nidbox.com/diary/read/7768398

請問這篇您看過了嗎

MAYTAG YMHWE301YW Service Technician Manual.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9)
MAYTAG YMHWE301YW Service Technician Manual.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3)
MAYTAG YMHWE301YW Service Technician Manual.part3.rar (1.28 MB, 下載次數: 3)

維修手冊,沒有密碼,下載後直接解壓縮

楼主:
那個就是敝人的部落格....

被您這麼一說,或許我應該重新把馬達和MCU板拆下來
測量看看馬達和轉速表(tachometer)的阻抗正不正常

我之前只量了排水馬達的阻抗,沒有異常

這板子那兩顆被上了散熱膏的元件
左邊那個是橋式整流,右邊的那顆不知道是甚麼?

這板子的背面就是MCU嗎?都上膠了

萬一真的是轉速表掛了,手冊給的建議也是把MCU板換掉,挺麻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就是敝人的部落格....

被您這麼一說,或許我應該重新把馬達和MCU板拆下來

左邊那個是橋式整流,右邊的那顆不知道是甚麼?

右邊的那顆應該是IGBT,這2顆有問題,您的馬達會罷工,洗衣OK,這塊板子應該是好的

背面那顆應該是管IGBT的MCU,洗衣控制的沒意外的話在控制面板後面

网友:
您PO的是紅框那塊板子,建議您檢查綠框那塊

网友:
看錯了,請您檢查藍框那塊

网友D:
您說的MCU是馬達控制模組,小弟說的MCU是單晶片微電腦,您的問題應該在中央控制模組,可是這塊您又換過了,小弟猜會不會是MCU板在脫水模式因為輸出功率高所以跳保護,就像電磁爐水燒不滾,請您MCU板上電容全換掉,小弟懷疑因為電容老化,電壓鏈波過大,導致需要高功率輸出時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說的MCU是馬達控制模組,小弟說的MCU是單晶片微電腦,您的問題應該在中央控制模組,可是這塊您又換過了, ...

藍框的CCU是這個
我有兩片,但是結果都一樣,可以洗衣服但無法脫水

這個是綠框的touch panel
我之前因為按鈕接觸不良,有下來換過tact switch

前幾天拆MCU板時本來有想要拆電容下來量看看
不過因為整塊板子背面都上膠,加上外觀看起來沒異狀,就懶了
看來還是得勤勞一點....

网友C:
可以洗衣,马达肯定没问题。脱水与洗衣的不同之处就是转速高、振动大,还有水位检测。楼大还是从这几点着手吧。
个人感觉还是振动位移、或者水位的问题。好好检查一定能发现。但看您所述,有时能转,振动不大,不像是位置传感器检测到了异常所致,所以水位传感器还是应该好好检查一下的。至于转速,那关系到MCU控制板了,这就比较麻烦了。当然,如果有代换的板子,就另当别论的。
俺的BOSCH滚桶洗衣机水位检测已经出现两次问题了,都是连接的胶管开裂漏气。如果开关触点接触不好,也可能引起随机的工作状态。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洗衣,马达肯定没问题。脱水与洗衣的不同之处就是转速高、振动大,还有水位检测。楼大还是从这几点着手 ...

水位感測器拆下來檢查了一下

原來是用管內的空氣壓力去推動裡面的簧片
但看不出來有甚麼異常之處

可能明天還是要檢查MCU板的電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力傳感器就是水位傳感器,這機型就是用水在管內的壓力來判斷水位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平衡傳感器在哪裡

上圖是 直流無刷馬達,下圖是一般的馬達,比較可能是交流馬達,也有可能是直流有刷馬達,直流有刷馬達很容易有你的故障現象,因為馬達"無力"踏刷接觸不良馬達裡面電樞用久了"積碳"導致碳刷傳導電力不足,馬達電流不夠無法轉動,我上次跑步機也是如此,你的假如是舊式的洗衣機,因為沒有馬達電流回授功能,所以會等到該步驟完成後沒有異常!! 衣服沒脫水完畢,濕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eskur.nidbox.com/diary/read/7768398

請問這篇您看過了嗎

我拍了幾張馬達的照片,這是交流馬達吧?

不過我依據手冊內去測量馬達的阻抗,各點都是6歐姆,一切正常

但測量MCU板上的轉速sensor就不是這樣了

手冊上說正常是115~120歐姆,但我測到的是600k歐姆左右
這還有救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測量MCU板上的轉速sensor就不是這樣了

轉速sensor在馬達尾端,要測量馬達端連接器4-5腳,也就是紅線那兩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轉速sensor在馬達尾端,要測量馬達端連接器4-5腳,也就是紅線那兩腳........... ...

原來如此,感謝指正
這樣測起來就是120歐姆,看來馬達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指正
這樣測起來就是120歐姆,看來馬達都沒問題

電機類的元件通常不太容易故障。

楼主:
我今天早上弄水位感應器時,一度以為搞定了

妙的是其實是因為我昨天拆下來看看
今早裝回去時只裝了管子,排線卻忘了插回
結果試了幾次單獨脫水行程跑得還蠻正常的
讓我一整個納悶

意思就是當這個四個pin都是open時,脫水好像還OK

那就想說來跑一次完整洗衣行程看看
結果在洗衣洗清行程跑完後,脫水又沉默了
真是搞不懂

因為手邊沒有確定正常的水位感應器
所以也不知道正確的pin腳信號應該是如何
不然就要揀個二手良品換上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弄水位感應器時,一度以為搞定了

妙的是其實是因為我昨天拆下來看看

水位開關插座四個接腳,從背板配線圖看起來是一個共同點三個接點,很可能是偵測 高、中、低 水位,既然拆開了可以觀察接腳與簧片動作關係,純接點式的很容易看出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拍了幾張馬達的照片,這是交流馬達吧?

如果問題出在轉速sensor,應該連洗衣都會受影響才對

您這個看起來很像三相交流馬達搭配變頻驅動器

小弟還是傾向問題在變頻板,您有LCR表嗎,要不要試試先在板上量各電容LCR值,或是全板電容盲換,畢竟這樣成本支出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弄水位感應器時,一度以為搞定了

妙的是其實是因為我昨天拆下來看看

沒看到這段,如果問題出在0水位感應,會不會是低水位銅片短路

開關都拆下來了,請您量共同點跟三個接點間的阻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弄水位感應器時,一度以為搞定了

妙的是其實是因為我昨天拆下來看看

這個壓力開關滿奇怪的,感覺上水位管連接黑色氣匣跟下面的膜片似乎不是完全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壓力開關滿奇怪的,感覺上水位管連接黑色氣匣跟下面的膜片似乎不是完全氣密 ...

簡單畫個示意圖

黑色上蓋和薄膜之間是氣密的

(吹氣)氣壓進去後會推動薄膜,薄膜推槓桿,槓桿推簧片,簧片去碰接點就導通(只有open和short兩種狀態)

我只是有點納悶,為何一開始沒插排線時,反而脫水就動起來了
難道CCU板上對水位判斷的控制部分出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位開關插座四個接腳,從背板配線圖看起來是一個共同點三個接點,很可能是偵測 高、中、低 水位,既然 ...

請問一下配線圖怎麼看呢?

11是共同點,12代表無水,14代表正常洗衣水位,16代表水位溢出
是這樣嗎?

因為最下面的兩顆螺絲好像可以做微調,想說先弄清楚再來調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配線圖怎麼看呢?

11是共同點,12代表無水,14代表正常洗衣水位,16代表水位溢出

請您量11,12 2隻腳間阻抗,如果這台只有1個水位高度,會不會接點氧化,導致無水時11,12 2隻腳間不導通,所以脫水時主機板認為通訊有問題

電路圖設計有點奇怪,看起來很像

1.無水時11,12 2隻腳間導通
2.進水時11,12 2隻腳間,11,14 2隻腳間導通
3.滿水時11,14 2隻腳間,11,16 2隻腳間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量11,12 2隻腳間阻抗,如果這台只有1個水位高度,會不會接點氧化,導致無水時11,12 2隻腳間不導通, ...

目前測起來是無水和有水時,11、12、14都互相導通,應該是不正常

可是裡面的簧片不太好拆,因為簧片跟外露的pin腳是一體成形的
pin腳從內伸出後再折彎成兩支卡楯固定,這怎麼拆啊~

剛剛發現淘寶也有賣,含運約NTD150,打算買一個來試看看

楼主:
淘寶終於寄到了

水位開關新品實測結果
無水時11、12導通
進水時11、14導通
滿水沒測,依據前兩種狀況推測是11、16導通

不過換上去後,問題依舊,脫水還是時靈時不靈(大部分不靈)

在想說是否CCU有問題,無法解讀水位並丟脫水信號給馬達
因為之前換上測試的CCU也是別人汰換的舊品

目前就只能洗衣後,再把衣服抱到脫水機裡脫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