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電子管(2P2)再生式中波收音機

楼主(2022-04-16):
上次淘TECSUN德生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機時亦淘了此電子管(2P2)再生式中波收音機。

今日終於動手完成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套件是沒有品牌的,所以包裝是簡陋了些。

包裝簡陋倒問題不大,但沒有製作說明書就會相當麻煩,原來說明書就在原本淘網頁上。

線圈是要自己繞。

先捲好紙張。

初級線圈要繞85圈。

再生線圈要用漆包線繞35圈。

之後焊7脚電子管座去管座PCB上,同時要焊上LED及限流電阻。

為確保PCB垂直可用索帶將電子管固定。

透過焊針連接。

电位器小板与主板垂直焊好。

焊好小零件。

再焊大件零件。

電子管座上的LED有氣氛燈及電源指示燈作用。

接上14500(3.7V鋰電)及6F22(9V碳性電)測試,但試了很久都無法收到電台。

之後用訊號產生器產生一個載有AM調制的600Khz訊號,此時收到此訊號了。

這類收音機靈敏度實在太低,要收到必需要有好的接收環境和好的天線。
但有興趣的朋友仍值得淘來玩玩。

网友A:
真有趣的復古套件, 我在露天看過中短波三波段收音機和fm的真空管套件

网友:
用 真空管 類似 一枚 電晶體 !

正在想 要如何能夠 取代 眾多的電晶體 !

這個除了要有良好的天線以外 ~

我想耗電力 應該不容小覷 !

网友B:
單管當然就是低感度,雙管就能提高感度但耗電量就再增加一倍,管子的體積也很大,想做成攜帶型除了電池體積外想塞進兩顆 2P2 管是很困難。

低感度在台北盆地不會有大問題,新店溪淡水河邊有許多 AM 電台,有真空管情懷的可以玩玩。
還有如能接上地線也能改善收聽現象。

沒想過攜帶型的收音機還能用上真空管,電池耗電的問題讓人無法恭維。
想到以前蘇聯時代軍工電子系統的落後,美系已經進入 IC 時代蘇軍還在航太飛行物上使用所謂的太空電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趣的復古套件, 我在露天看過中短波三波段收音機和fm的真空管套件

小型携帶式真空管中波收音機真的只此一家有,可惜靈敏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管當然就是低感度,雙管就能提高感度但耗電量就再增加一倍,管子的體積也很大,想做成攜帶型除了電池體積 ...

此機靈敏度實在太低了,估計只能收到本地的強電台。

2P2屏流小於0.5mA,若6F22(9V)碳性電池有280mAh容量,約可用500多小時左右。
2P2燈絲是用電大戶約30mA,以14500(3.7V)鋰電有850mAh容量,約只可用28小時左右。

屏流耗電量還可以但燈絲耗電真的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機靈敏度實在太低了,估計只能收到本地的強電台。

2P2屏流小於0.5mA,若6F22(9V)碳性電池有280mAh容量 ...

2P2 這只管子我沒用過但我看有些資料燈絲電壓只給 1.5V,1.5V 也能動作耗電就可以更低。

原電路燈絲是 3.7 - 1.2 = 2.5V,試看看改成用 1.5V AA 電池供電電量也能更充足。
但是偏壓 3M 電阻的電源來源也要改,改成從 9V 電池經過 3.3V 穩壓 IC 來供電。

原線路

改線路

或是試試燈絲這樣接

网友C:
小弟以前收集一堆真空管,都被老媽當垃圾丟掉了

不過那些老管陰極幾乎都要200V以上,光是電源體積重量就很可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以前收集一堆真空管,都被老媽當垃圾丟掉了

不過那些老管陰極幾乎都要200V以上,光是電源體積重量就很 ...

版主 那個線圈那邊可以位置調一下收訊可能會好點 調好後再用蠟固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 這只管子我沒用過但我看有些資料燈絲電壓只給 1.5V,1.5V 也能動作耗電就可以更低。

原電路燈絲是 3 ...

待有空時會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 那個線圈那邊可以位置調一下收訊可能會好點 調好後再用蠟固定位置 ...

為改善靈敏度,將線圈拆除後重新撓過。

搖多一組天線線圈(10圈)

再接一條十尺長的電線,圖中是未接的狀態。

結果仍未能收到電台廣播,可能是住大廈低層的信號實在太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為改善靈敏度,將線圈拆除後重新撓過。

搖多一組天線線圈(10圈)

磁棒天線

掏寶賣家圖示: 疊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棒天線

掏寶賣家圖示: 疊繞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我先學習一下再去改良收音機的靈敏度

网友:
你提供是超外差接收線路,版主的是再生式接收線路,線路不同調整方式不同,再生式線路比較簡單,只要鐵粉芯天線諧振線圈及可變電容的頻率正確,就能收到電台,再生式靈敏度是靠正回授,調強再生接收機的正回授量,回授量過大會產生自激振盪,但又不能產生自激振盪,正回授最強又不產生自激振盪的臨界點,要正回授繞線圈的圈數多到,能產生自激振盪就夠了,還有線圈相位要接對,不然變成負回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