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kon SMZ-2 & SM-5 立體顯微鏡整理維修與調整

楼主(2022-04-16):
前陣子收了一套半的體視鏡來玩,本來是擔心有些零件缺損多買了同系列的半套好當備品,結果幾天下來全都整修好了就等於有兩台立體顯微鏡可以用了。

SMZ-2 是可變倍率 0.8~ 4X 的物鏡,SM-5 是固定倍率 2X 的物鏡,都搭配相同的 10X 的目鏡。
可調高低(焦距)的底座都適合 SMZ-2 與 SM-5 因為是同系列的,鑄鋁材質相當穩重。
這些物品的品相不算好所以購入價不高,全部重量約 7 公斤所以海快運費也好幾百元,改日如有興致再拿去打磨與重新噴漆。

全部的部品合照

翻個身再來一張

SMZ-2 與底座結合

SM-5 與現有的熱風槍固定座結合,高低無法方便調考慮再去找個可旋轉調高低的托架。

目鏡與稜鏡組可快速的分解以方便清潔保養

顯微鏡專用的照明燈太貴了所以去找了合適尺寸的燈板與控制器,共約兩百元。
也手工切了一片圓形半透明的壓克力片與木頭底版以固定底部燈板。

開底燈時方便觀察小生物

平常看電路看零件就開上燈

還不夠亮時就上下一起開

維修:沒有拍攝過程
剛拿到手時有些地方如目鏡調焦筒與倍數調整鈕卡卡都的不順,也缺了幾顆螺絲。
這些都不會是問題小心的拆開後修整變形故障處再清潔重新上油與尋找搭配的缺損螺絲,因為有兩台可以交互比對或代換即使沒有維修手冊也沒關係。
既然都拆開了能清潔到的鏡片也就順手清潔一番,還好鏡片都沒有鍍膜所以發霉處也很好清理。

調整:這是重頭戲,也花了我許多時間才調整到滿意。
雙目立體顯微鏡最重要也最容易出問題的就是光軸偏差無法立體成像,這是稜鏡組的調整,稜鏡組如拆開清潔也勢必要調整。
SMZ-2 原本是偏差的我先簡單的調整一下確定有救,而 SM-5 就是正確的。
先拆下 SMZ-2 的稜鏡組觀察其結構,共有三組螺絲分佈在三個角落。

每組螺絲共有兩顆其螺絲頭不同一個是頂另一顆是壓,兩顆都要交互調整才能到位

但是憑肉眼沒有輔助治具不是辦法,想了一下畫出兩個十字準線用透明片列印再假固定在觀看台與目鏡內。

先拿正常的 SM-5 使用此規線來驗證一下光軸是否正確無偏差,果然兩眼的偏差很小所以心裡已經有底了,只要慢慢的調整單眼六個螺絲就能將 SMZ-2 調回正常。
物鏡與目鏡的十字線必須完全重疊,我是調到左右上下誤差不超過一個線寬,且兩眼都需仔細調整,這個調整的步驟我很難形容目前也沒轉換鏡能夠拍照,如果各位看官這方面有問題我再來補充說明。

如對此鏡的規格或使用有問題請先看原廠型錄

网友A:
請問:"鏡片都沒有鍍膜所以發霉處也很好清理"
這鏡片除霉部分如何清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鏡片都沒有鍍膜所以發霉處也很好清理"
這鏡片除霉部分如何清理

鏡片平常就是使用無水酒精即使有鍍膜也不用太擔心,只要不是泡太久快速擦掉就好。
如果是沒有鍍膜的鏡片更好辦,用更強的溶劑如丙酮也可以,一下子就擦的乾乾淨淨了。
有精細的清潔布如麂皮拭鏡布是最好但要乾淨,我習慣只用棉花棒但用力要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