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烙鐵可以拿來替代熱風槍嗎?

楼主(2022-04-16):
如標題,
因為最近突然發現有的瓦斯烙鐵有送各式的吹嘴,
感覺好像蠻好用的。

网友:
只要樓主能確保出風口溫度 一直能保持溫度穩定 有何不可

只要注意 瓦斯槍出來是明火 而電熱絲出來的只是熱度 硬火會傷害到物件

网友:
當然可以,但是只能吹小東西,以前BB CALL的時代,我看摩托羅拉的RMA人員都是拿瓦斯烙鐵在吹焊。

网友:
當然可以, 在用電不便的工作區還不錯用, 但要小心控制
以前會在車上的工具箱放一支, 但後來不用了, 因為久久不用等要用時瓦斯早漏光了
所以烙鐵改用電池式的, 吹熱縮套管改用十元打火機, 電池和打火機到處都有.

网友:
可以啊!好几年前就做过这事,用当初第一把Goot 瓦斯烙铁。
瓦斯烙铁送热风嘴的,可以热风焊一些小型表贴件,只是风嘴小热量集中,热风温度比较高,得注意手法,否则容易烤坏件;其实用小火焰也可以,注意点如前。
但自从有了858D热风焊台,就没必要用瓦斯烙铁干这种事了。
瓦斯烙铁好是好,唯一的缺点是,必须使用高纯度的瓦斯,否则很容易堵掉气嘴芯,彻底完蛋!所以,有了俺的第二把Goot…… 后来一直买价格高质量好的瓦斯罐,使用至今。
唉……回想起这些往事,仿若昨日。当初怎能想到这世界变得如此不堪……

网友:
可以,但很費瓦斯,例如樓上說的情形 久久不用等要用時瓦斯早漏光了
所以不實用

网友:
請看....
不但可以... 還很好用!

熱風頭, 烙鐵頭, 熱切刀..
牛極推的是熱切刀! 切塑膠就像在切奶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