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OMRON T5-M 血壓計 偏光膜 黑化 用早餐飲 包裝袋替換

楼主(2022-04-17):
OMRON T5-M 血壓計 偏光膜 黑化 用早餐飲 包裝袋替換

經年使用偏光膜 黑化宿命

維修找來一 早餐飲 包裝錫箔袋紙替代 偏光膜
經多方試驗 改良除皺後 (使用PVC背膠紙貼附除皺)  偏光  效果不錯

維修工作流程:

1. 早餐飲 包裝錫箔袋紙

2. 早餐飲 包裝袋未加工時 替代 偏光角度 試驗 選取

3. 早餐飲 包裝袋 偏光角度 試驗 選取 :

..

.

早餐飲 包裝袋 皺皺的 最佳角度 畫上ˊ裁切記號

早餐飲 包裝袋 轉45度偏光膜 淡綠黑字

4. 使用PVC背膠紙 貼附除皺

使用PVC背膠紙 除皺 成 鏡面

5. 早餐飲包裝袋已加工PVC背膠紙貼附除皺  替代 偏光角度 試驗 選取

..

.

6.  早餐飲 包裝袋 綠透明字

早餐飲 包裝袋偏光膜 淡黃黑字

早餐飲 包裝袋 微調紙 偏光角度使透明字與黑體字重疊無鬼影 再 裁切 使用
放大此圖還可看到 0 的頭字畫還有一點透明鬼影

7. 原 偏光膜 黑化 綠黑字 偏光色

8.早餐飲 包裝袋 擬ˊ選取  淡綠黑字     偏光膜 黑化替換(襯底加工)不用貼

完修

完修

完修

結語  :
早餐飲 包裝袋 PVC背膠紙貼附除皺 修復後已 類似原裝液晶屏幕

不再忍受皺皺的襯底 心情愉快 !

网友A:
感謝分享!
有個疑問,是同一片鋁箔紙,不同角度下會有不同顏色,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有個疑問,是同一片鋁箔紙,不同角度下會有不同顏色,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嗎?
謝謝~ ...

正確。

目前處理 副檔名 手忙腳亂中 !!!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確。

目前處理 副檔名 手忙腳亂中 !!!

讚~
小小建議:圖與圖之間一行空格就足夠了。
每張圖稍微添加文字說明會提升閱讀理解、內容會增色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有個疑問,是同一片鋁箔紙,不同角度下會有不同顏色,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嗎?
謝謝~ ...

鋁箔紙 不是只有 反射的功用嗎 ?

不過 反射度 似乎也有差  !

有些太亮看起來也怪怪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鋁箔紙 不是只有 反射的功用嗎 ?

不過 反射度 似乎也有差  !

講是講 鋁箔紙 真的用鋁箔紙又不行。

實驗證實 要用早餐飲 包裝錫箔袋紙才可替代 偏光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講是講 鋁箔紙 真的用鋁箔紙又不行。

實驗證實 要用早餐飲 包裝錫箔袋紙才可替代 偏光膜。 ...

你的意思 是可以用 錫箔袋紙

而不用 偏光膜 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 是可以用 錫箔袋紙

而不用 偏光膜 嗎 ?

有偏光膜當然是選偏光膜。

否則以上替代方案 效果也不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 是可以用 錫箔袋紙

而不用 偏光膜 嗎 ?

剛又試一下錫箔紙 一樣可以用

只是不像早餐飲 包裝袋有偏光效應
錫箔紙+pvc背膠紙
錫箔紙+pvc背膠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鋁箔紙 不是只有 反射的功用嗎 ?

不過 反射度 似乎也有差  !

我的fluke17b LCD中間已經慢慢黑化,等中間完全看不清,我再去找符合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又試一下錫箔紙 一樣可以用

只是不像早餐飲 包裝袋有偏光效應

原先的包裝袋可能是製程造成有偏光效果?

感覺『錫箔紙+pvc背膠』這個組合相對好處理。

話說PVC背膠這東東上哪裡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luke17b LCD中間已經慢慢黑化,等中間完全看不清,我再去找符合的材料。 ...

我的 電子鍋 也黑了~
床頭音響
還有 電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包裝袋可能是製程造成有偏光效果?

感覺『錫箔紙+pvc背膠』這個組合相對好處理。

錫箔紙+pvc背膠紙

應該這麼說 : 只是把錫箔紙貼在一個比較平整的載片體上使其較易施工裁切。...防皺

网友:
可樂果/洋芋片的包裝袋就很好用了~

网友C:
10元商店賣的廚房用鋁箔膠帶應該會很好用,我曾經用在象印電子鍋的顯示幕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商店賣的廚房用鋁箔膠帶應該會很好用,我曾經用在象印電子鍋的顯示幕效果不錯..... ...

10元商店賣的廚房用鋁箔膠帶 寬度夠寬嗎?

如果要貼兩片 我會另外想辦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元商店賣的廚房用鋁箔膠帶 寬度夠寬嗎?

如果要貼兩片 我會另外想辦法。 ...

是一捲一捲 長度越長 單價越高 有寬的 也有窄的
寬的少說也有7-8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捲一捲 長度越長 單價越高 有寬的 也有窄的
寬的少說也有7-8公分

10元商店賣的廚房用鋁箔膠帶
感謝分享產品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