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熱泵蒸餾

楼主(2022-04-18):
油管推這個給我看,看起來很理想
但我比較好奇各位的看法,畢竟理想和現實總有點差距
不知道這個效率到底如何?
對一般中小企業而言成本是否很高?

然後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常聽人家說發電廠都是在燒開水推渦輪
那麼發電廠也會先抽真空再來燒開水嗎?

网友:
廢水蒸餾處理要看有沒有揮發物質(VOCs),廢水中如果有揮發性有機物是會和水一起被蒸餾出來,還得繼續找方法處理。

關於發電廠(火力、核能)是以熱機(heat engine)方式發電。
以熱機發電(熱能轉機械能,機械能再轉電能)首重效率,效率高成本才會低。
根據熱力學中的卡諾定理(Carnot's theorem),發電的蒸汽溫度越高效率越高,要提高溫度就要增加壓力,有辦法的話就加壓到臨界點之上。

卡諾定理 (熱力學)

火力機組概述
汽力發電機組
將燃料投入鍋爐內燃燒將水加熱,產生高溫高壓之蒸汽後,將其導入汽輪機推動葉片轉動並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

目前先進的歐、美、日等國,最新的發電機組技術陸續開發完成並進入商業化,若能配合碳補捉與儲存技術的發展,未來燃煤發電應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方面取得平衡點,因此,高效率之燃煤超超臨界壓力發電機組,是現今國內能源政策下,本公司未來的重要選項。

超超臨界壓力發電機組與傳統汽力發電機組原理相同,差別在於傳統汽力發電機組工作壓力溫度在水的臨界點(壓力22.129MPa/溫度374.13℃)以下,而超超臨界機組工作壓力溫度遠高於水的臨界點,其發電效率遠高於傳統汽力發電機組,單位發電量之燃料消耗量及污染物排放量亦相對減低。

水的臨界態既不是氣體,也不是液體,那是什麼呢?

网友A:
RO還是比較好用?台積還可以回收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還是比較好用?台積還可以回收產出!

說得也是,RO好像更簡單

但如影片所述,台灣水費偏低,真的讓業者難有動力去做回收利用

网友:
如果有廢熱可以利用,蒸餾處理不一定成本會比較高

网友:
污水處理是以重量計算,將污水減量可以降低處理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