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不定時 會有異常情形 ! (求助)

楼主(2022-04-18):
以前那個瀏覽器 IE 也有這個情形 (尤其使用 Flash Player 的時候 )
後來 改用 chrome 就没出現過 ~

但最近 上 YT 開 3個 或以上  視頻  也會出現  如圖這個問題 ~

使用的 記憶體 應該不成問題 ~

目前使的 瀏覽器
Microsoft Edge版本 100.0.1185.44 (官方組建) (32 位元)最新版本 !
有没有人知道 問題如何解決 ~

网友A:
  虛擬記憶體 分頁檔大小?

  建議 上述 > 總實際記憶體 試看看.

网友B:
chrome  設定下  停用硬體加速

microsoft-edge的說法:  enable JavaScript mem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um/memory-problems/

How do I fix Microsoft Edge error out of memory?
Press Shift + Esc or go to the Microsoft Edge main menu and select More tools > Browser Task Manager to open the Microsoft Edge Browser Task Manager. Right-click the table header of the Microsoft Edge Browser Task Manager, and then enable JavaScript memory.

選單>更多工具>工作管理員
右鍵點在工作管理員上  點選啟用JavaScript memor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rome  設定下  停用硬體加速

microsoft-edge的說法:  enable JavaScript memory

不太懂這設定對OUT OF MEMORY情況有甚麼幫助

在工作管理員中
enable JavaScript memory
只是多顯示一個JavaScript memory當前使用量
該out of memory的還是照樣out of memory

网友D:
查基本使用資訊
牽涉使用隱私就不附圖
請同步按ctrl+alt+del 鍵進入工作管理員(傳統方式進入也可)→選(除理程序)或(使用者)就有答案,以記憶體建議查(使用者)你就會知道開了多少網頁或程序(實際看不到,卻仍暗地執行(佔)記憶體(預載)),可自行評估移除你認為不需要程序(有的是開機程序不要亂砍,砍錯最多無法使用,需重新開機(不開任何程序再重看工作管理員比對就會知道原因),以增加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虛擬記憶體 分頁檔大小?

  建議 上述 > 總實際記憶體 試看看.

你看這樣子的設定有問題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  設定下  停用硬體加速

microsoft-edge的說法:  enable JavaScript memory

我的 硬體 加速關了~

目前照你說的 點選啟用JavaScript memory ~

我再看看有没有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這設定對OUT OF MEMORY情況有甚麼幫助

在工作管理員中

我先試看看唄~

那個 YT 吃的 記憶體 是蠻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基本使用資訊
牽涉使用隱私就不附圖
請同步按ctrl+alt+del 鍵進入工作管理員(傳統方式進入也可)→選(除理 ...

看起來也還好 除了 一些基本的驅動以外 !

瀏覽器 佔的記憶體最多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這樣子的設定有問題嗎 ?

  可試著將 虛擬記憶體 分頁檔大小 增加至 4096 MB (1x) 或 6144 MB (1.5x). 再以所述瀏覽器跑看看, 是否仍有該警告頁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基本使用資訊
牽涉使用隱私就不附圖
請同步按ctrl+alt+del 鍵進入工作管理員(傳統方式進入也可)→選(除理 ...

他那台Win7 32位元卡在OS記憶體限制上了
插了4GB的RAM,但實際上只給用3.25GB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來也還好 除了 一些基本的驅動以外 !

瀏覽器 佔的記憶體最多 ~

其實我的使用環境跟您的電腦差不多
WIN7 32BITS  3GB的記憶體.

CHROME佔用的記憶體很大,在工作管理員裡
差不多是每個分頁都會看到一個獨立的chrome處理程序
也就是同時開啟的分頁越多,記憶體吃越兇
我遇過顯示記憶體不足無法開啟的情況是
開啟的分頁裡有大量的圖片.

所以改善方式,只能減少同時間開啟的分頁數

另一個詭異的點是,隨著chrome開啟的時間越久
單個執行緒佔用的記憶體似乎會越來越大
我曾經看過單一個chrome佔用的記憶體超過700mb
只能結束重啟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試著將 虛擬記憶體 分頁檔大小 增加至 4096 MB (1x) 或 6144 MB (1.5x). 再以所述瀏覽器跑看看, 是否 ...

目前使用 3樓 的建議 !

到目前為止並没有出現一樣的問題~

如果再有的話 我再用你的建議方法~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的使用環境跟您的電腦差不多
WIN7 32BITS  3GB的記憶體.

我覺得這些網頁 也不可能無止盡的佔用記憶體~

我同時間開啟分頁 一般不會超過 7 個 ~

開啟 YT 最多開啟 3個  如果是記憶體的問題~

那插 2G 的電腦那不就很慘了~

我記得 好像會 自動 使用 分頁檔  以 硬碟的空間 當成 記憶體 使用 !

比較 怕 我的  C:  SSD 是不是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些網頁 也不可能無止盡的佔用記憶體~

我同時間開啟分頁 一般不會超過 7 個 ~

然後呢...............證明甚麼,還不是三不五時記憶體不足!

只能說說實話會得罪人,自己要舉一反三,如分頁下的內容呢?(最常見是ㄍㄨㄤˇ ㄍㄠˋ  ......等)往往隨便一個小小子頁甚至會大於分頁使用記憶體(還不包刮連結,何況一堆)。

財力(硬體)不夠,就要懂得檔ㄍㄨㄤˇ ㄍㄠˋ  ,想繼續使用,就移除一些不該執行或次要的程序,想要使用早期設備,就不要打腫臉充胖子了(越來越壅腫的網頁),相關分頁下一堆連結(運氣好中毒上身),不夠力還是乖乖認份,ˋ免造成不可預期記憶體不足(檢視你所見網頁原始碼(看無))就知)。

頭家 財力雄厚換採礦遊戲機,記憶體不足.....小咖啦,隨你操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些網頁 也不可能無止盡的佔用記憶體~

我同時間開啟分頁 一般不會超過 7 個 ~

找到一篇討論串,使用者的RAM有24GB,32GB的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7d181a405adb?page=1

照樣毫不留情地跳出OUT OF MEMORY

討論的方向似乎歸結於EDGE的問題.

SSD可以拉CryatalDiskInfo來看硬碟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篇討論串,使用者的RAM有24GB,32GB的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us/microsoftedge/forum/al ...

這正是我想的 ~

但以前的 IE 有發生過 但似乎也没有徹底的解決~

只是 本來用的 好好的 突然又出現了 ~

但這幾天 又没出現 這樣子的 訊息了~

感謝你提供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