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為了滿足好奇心,敗了一台電池內阻測試儀

楼主(2022-04-19):
自從對那堆21700 有了興趣之後,想說來試看看這些故障的電池有什麼差別?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144-1-1.html

先弄台交流的內阻儀好了,其實這台看來就像玩具,不過準不準不用太在意,我只要看看正常的電池跟故障的電池內阻有什麼差別就可以了。

▼除了附一條Micro USB充電線外,所謂全配就下列這些︰

▼主角當然就是它了。

▼4針的探針。

▼開爾文夾子。

▼還有一個電池夾座。

可以找時間來開工了。

网友:
有新的玩具了~

等著看囉 !

网友A:
請問有測試範例圖片嗎?謝謝

网友B:
我也想敗一台來用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四針的探針,好像什麼宇宙戰艦的機炮.........

期待之後的使用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測試範例圖片嗎?謝謝

我買這一台的用意就是想測量這幾個21700 電池,我已經將數值貼在1 樓,我是打算連續貼一星期記錄再說。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06-1-1.html

我測試這幾天的心得,電池好壞可能看一次充電/放電的曲線就可以知道個大概,如果沒有儀表的人,可以充飽後把電壓記錄下來,放置個一星期再量一次電壓,電壓掉的很少的那個先挑起來,剩下的再試,這樣比簡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敗一台來用用

這種電表只能測電池內阻,順便也能顯示電壓,算是單一功能的儀表,實不實用就自己看著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四針的探針,好像什麼宇宙戰艦的機炮.........

期待之後的使用分享! ...

四針探棒其實是那3 種裡面最不準的

网友D:
以前自製過同軸探棒來測低電阻與電池內阻,結果不如人願,因為探頭彈力不足接觸狀態不穩定。

同軸鍍金探頭是買現成的,探棒怕人手交流干擾信號還特別包上隔離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自製過同軸探棒來測低電阻與電池內阻,結果不如人願,因為探頭彈力不足接觸狀態不穩定。

以附的這3種夾具來說,我個人是覺得開爾文夾子是可靠性最高的夾具,不過拿來夾這種圓柱型的電池就不適合,除非電池本體有焊片。
我有去朋友的公司A 了幾個他們RD 在用的21700 電池座,這個電池座裝上21700 電池的鬆緊度適中,開爾文夾就直接夾在上方,這樣對業餘者來說還能接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附的這3種夾具來說,我個人是覺得開爾文夾子是可靠性最高的夾具,不過拿來夾這種圓柱型的電池就不適合 ...

這種電池盒我也有在用,的確有比較好一些即使是陸製的,要單獨使用或三串或三並都可以需要自己焊線連接。

剛好想到先前做樣品去買的高品質電池盒,特別去日本網購的時隔好幾年已經忘記當初買多少錢,還剩幾個沒用。

這個電池盒的使用很方便只要在機構外殼底部開一個矩形槽直接塞進去卡住就好,還有漂亮的電池盒蓋,機構設計都不用傷腦筋。

网友E:
我都是用充電器附加的測內阻功能顯示電池內阻~
skyrc mc3000
優點是:真的是一機全搞定~
缺點是: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電池盒我也有在用,的確有比較好一些即使是陸製的,要單獨使用或三串或三並都可以需要自己焊線連接。 ...

嗯!這個電池座的確是好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充電器附加的測內阻功能顯示電池內阻~
skyrc mc3000
優點是:真的是一機全搞定~

我手頭上也好幾台充電器,也有舉凡什麼自動偵測電池、修復激活、充電時間、計算mAh、測試內阻、個別或全體設定充電電流.......一應俱全,不過這些充電器都是測直流內阻,包括1 樓的電子負載也能測電池內阻,當然它也是測直流內阻,明天或後天去工作室再截圖給大家看,為什我要買這台專測交流內阻的玩具電表?我就是想看看兩者有什麼不同,以我這幾天測試的結果,用交流測比用直流測內阻所得到的mΩ數值低很多。

改天疫情比較緩和時,我也會去找他哈拉哈拉,順便問他們的RD 一些疑問,再順便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拿回家玩。

网友F:
幾年前我都敗了一台電池內阻測試儀,這個YR1035是4~5年前買入的。

當時是一套買入,但最常用的都是開爾文夾。

這個測試儀已有三幾年沒有啟動過,但電池仍處於滿檔狀態電力沒有漏走。
儀器現進行調零。

手上有幾個毫歐級別的電阻,以這個阻值是最小的。

事隔幾年仍測出1.00mΩ。

似乎這部YR1035質量都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幾年前我都敗了一台電池內阻測試儀,這個YR1035是4~5年前買入的。

當時是一套買入,但最常用的都是開爾文 ...

哈!你是專業人士,應該用像HIOKI 之類的等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是專業人士,應該用像HIOKI 之類的等級~~~

我不是專業人士哦,我只是業餘用家買來玩玩的。

買這個測試儀主要是測量一下音響級進音量掣的開關掣之內阻,或音響的信號選擇掣之內阻。

而鋰電池都是用充電器去測測電池內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