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A1466筆電電量87%後會關機

楼主(2022-04-20):
請問各位~~APPLE A1466一台筆電充電時有充電電流~充飽後100%使用至87%後會關機~~請問是電池有問題嗎?充飽電池後待機電流正常

网友:
建議先裝 Coconut Battery 跑過後將圖貼上來才能判斷電池是否堪用。
12 或 13 年的機器電池雖然是已經用夠本了,但可能還能繼續撐。

不建議去換電池因為已經買不到原廠或優良的電池,就掛充電器繼續使用或買新機(10 小時以上的續航力)。

网友:
先校正一下電池, 可能是裡面的實際容量對不上了

楼主:
報歉,遇到了難題,A1466拔電池插充電器不會自動開機及按鍵開機,插電池和接充電器後也不會自動開機,但按鍵可開機,電量是100%,但開機不用多久會關機,一直懷疑是電源管理芯片故障,但又不敢確定,有大神知道這問題點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歉,遇到了難題,A1466拔電池插充電器不會自動開機及按鍵開機,插電池和接充電器後也不會自動開機,但按 ...

先檢查EC SMC_BC_ACOK 這個訊號正不正常

网友B:
建議先用電源供應器接上"DC轉MagSafe接頭",送電DC 16.5V 進行裸板測試

不接電池裸板的情況,一接上DC電源就會有開機電流跳動

先給你建議!

网友:
换组兼容电池吧,如果买得到的话,这早期的机子换起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EC SMC_BC_ACOK 這個訊號正不正常

獅子魚大大~~這台A1466插電由綠轉橙~~無法開機~後來拆機檢測後是一顆小小電容發燙~~拔除後未補~~裸板插電時是可以自動上電~~整機裝起後插電有充電電流~但無法自動開機~~這也是EC SMC_BC_ACOK線路的問題嗎~~充電器插入按電源鍵一下~~是無法開機~~必須要按住電源鍵等蘋果LOGO出來後才能放開電源鍵~~不然按一下是無法開機~~好奇怪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用電源供應器接上"DC轉MagSafe接頭",送電DC 16.5V 進行裸板測試

不接電池裸板的情況,一接上DC電源 ...

這台A1466整機插電是無法自動開機~~當初這台是故障機~後來檢測後是小小電容發燙故障~~拔除後未補~~當時裸板插電時是可以自動開機~~但裝起來後插電是無法自動開機~~是其他內部周邊零件有問題引起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台A1466插電由綠轉橙~~無法開機~後來拆機檢測後是一顆小小電容發燙~~拔除後未補~~裸板插電 ...

你可以看一下電路圖你拆的是什麼元件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EC SMC_BC_ACOK 這個訊號正不正常

如果這訊號不正常~~是芯片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這訊號不正常~~是芯片故障嗎?

不一定看他訊號上有沒有別的元件

网友:
感覺是電池虛假電量了! (單純針對87%後關機這個問題)

网友(2022-05-25):
建議拆開電池換掉裏頭的電池單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