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徵求電源供應維修-御牧CG130FX

楼主(2022-04-20):
徵求維修這顆電源供應器
製作扛棒公司雕刻機使用的
目測有許多地方燒毀

正常是長這樣

補充內容 (2022-5-20 05:29 PM):
已經在徵求到了,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看起來是安規電容爆了而已.單面板不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安規電容爆了而已.單面板不難換.

目測不止電容暴了, 這個被機器高溫弄壞,爆掉不少小件

网友B:
原廠[御牧] 訂不到貨嗎?

网友C:
DC 電源有幾組?不能找相同電壓的電源模塊來代用改裝嗎?
機台用的需長時間工作不建議拿舊品維修,還是要上新品會耐用許多,這樣才不會被老闆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御牧] 訂不到貨嗎?

沒貨,原廠回覆需要等3個月,還不能自己訂貨,一定要經過經銷商訂貨才可以,不一定有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 電源有幾組?不能找相同電壓的電源模塊來代用改裝嗎?
機台用的需長時間工作不建議拿舊品維修,還是要上 ...

我有想過找替代的,但是不知道輸出腳位怎排

楼主:
補上電源型號
及v跟a

网友D:
真的感覺買替代的比較簡單(下面那排線找一下應該就知道是哪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感覺買替代的比較簡單(下面那排線找一下應該就知道是哪組電源)

可能我能力不足,我找不到.....  不知道大大願意幫個忙找看看嗎?我也是希望能找代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上電源型號
及v跟a

應該要用兩個電源模塊來替代此電源,只要空間足夠再做一條電源轉換排線即可。

模塊一,36V 80W 左右,例如 LRS-75-36
模塊二,5V 與 3.3V 雙組電源 30W 左右,例如 RPT-6003
電源去找好牌子如 MW 的,但請小心不要買到仿冒品如 NW 或 MVV 這些來亂的。

网友:
你可以從導線的連接端的電容來推測是幾V
35V的電容耐壓一定最高
5V和3.3V就不一定,可能要從其他元件判斷

楼主:
我大大要幫忙嗎?  這是客戶的,大型扛棒公司,可私訊我給各位先進聯絡方式,可以直接跟對方報價收費跟現場看看能不能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要用兩個電源模塊來替代此電源,只要空間足夠再做一條電源轉換排線即可。

模塊一,36V 80W 左右,例 ...

大大願意幫忙嗎? 這是我客戶的,可以給您聯絡資訊,直接跟對方報價跟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