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C533BV1壓縮機無法啟動

楼主(2022-04-20):
各位前輩好,

三洋冰箱SR-C533BV1壓縮機無法啟動,才三年多而已,而且開門率很低(家裡沒在開伙)
原廠技師來看後(只是看,無測試)說可能是驅動板的問題,但開價讓我嚇到...
所以就付車馬費給他請他離開,想說自己修修看,原來的背板配置如圖一

圖一、原來的背板配置

圖一、原來的背板配置

上網買了驅動板替代良品,店家說不同版本但適用,如下圖二
換上後,壓縮機仍然無法啟動,但有聽到壓縮機嘗試啟動,嘎個一聲(維持不到一秒)就馬上停掉
跟換板子前情況一樣...

圖二、驅動板替代良品

圖二、驅動板替代良品

這塊板子有紅色LED顯示狀態,爬文後找到異常診斷文件,從閃爍狀況來看是第一種異常(異常啟動),如圖四

圖四、燈號異常診斷

圖四、燈號異常診斷

想請問各位:
1) 接下來如何查驗,可能是壓縮機掛了嘛?

2) 若是其他部件出問題,代表原來那塊驅動板(圖三)是好的,請問有前輩手邊有資料紅色圈圈那顆電容的規格是什麼嘛?因為一開始嘗試check板子上的電容,發現這棵容值怪怪的(可能板子上電路有並聯一些元件),解下來量才發現其實是正常的,所以想去買一樣的焊回來,但解下的電容不知道掉到哪裡了...囧

圖三、原冰箱驅動板

圖三、原冰箱驅動板

圖五、壓縮機

圖五、壓縮機

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2-4-22 01:26 PM):
冰箱線路圖附在18樓

网友: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次數。

网友:
<貼圖教學>,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67-1-1.html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A:
換上良版一樣不行的話就大概真的掛了
這壓縮機................
壓縮機以前20年也不會壞如今特別會壞
台廠去oem買內地壓縮機壓低成本,大家選了便宜冰箱掛了也不痛不癢又繼續買
消費者都看眼前,譬如一台小雙台製要一萬多陸製無自動除霜,大部分人還是選6000多,等到四五年壞了壓縮機還是系統又再買?有比較耐用選最便宜壞了右買有省道?

网友B:
這種不是都左邊主板故障?
很多機型都是同主板~

网友C:
技術說破不值錢~

有檢查壓縮機 PTC '相關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上良版一樣不行的話就大概真的掛了
這壓縮機................
壓縮機以前20年也不會壞如今特別會壞

這台雖然不像日系大廠的價位,但當初買也是要2萬5左右阿...
不過 cost down 我從驅動板有感覺到...
原冰箱的那片,跟網路買到的舊版本良品,那兩顆大電容就變小了(不知是容值or耐壓有變小),然後也沒看到LED燈可供診斷
還是這片舊版本良品算是工程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術說破不值錢~

有檢查壓縮機 PTC '相關零件嗎?

技師來就看一下壓縮機轉不起來的狀況,然後說應該是驅動板掛了,問我有要換嗎? 有確定要換他才會去車上拿板子來換,然後我聽到他的開價(近5000)就嚇到了,所有就給300元車馬費請他先離開,有需要再找他... 所以那次也沒有檢查其他部件,我覺得若壓縮機三年多就掛了很難以置信,也查過這牌"海立"是大陸跟日立合作的品牌,應該還不至於是阿撒部嚕的牌子...

請問我這邊還有什麼可以檢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不是都左邊主板故障?
很多機型都是同主板~

請問主板故障會是像我這樣的情況嗎? 有哪些基本的可以先查驗或量看看?
主板在服務站好像也買得到...

网友:
冰箱背面不是都有線路圖貼上來看看

現在的冰箱很不耐用,有一小台超過40年還很好用
其他新買大台的已經換了兩台都掛了

网友D:
你網上買的跟原廠不一樣,一定不行,我遇到都是軀動版壞,軀動版已漲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網上買的跟原廠不一樣,一定不行,我遇到都是軀動版壞,軀動版已漲價了 ...

我原先也懷疑如此,但網路問賣家說舊版(大塊板)是相容的
下標前也有再問服務站,服務站說有兩種,相容版(猜測是網路買的那片)及新版的(比較貴,應該是我冰箱的這個小塊版),都可以用
所以我就買了舊板的良品先來try看看...
難道真的要小塊板才能讓壓縮機動 !?

背板線路圖,我回去再拍照補上,謝謝大家!

网友:
請您量壓縮機各腳位間電阻值,小弟懷疑壓縮機線圈燒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原先也懷疑如此,但網路問賣家說舊版(大塊板)是相容的
下標前也有再問服務站,服務站說有兩種,相容版( ...

網路上買的這塊應該不能代用,我試過壓縮機真的啟動不起來
海立的壓縮機,三洋冰箱使用很多種驅動板版本,絕對不只兩種

這型使用的驅動板已經停產,目前有新的代用驅動板,也是海立驅動板,必須記下壓縮機的型號去購買
你這一型的驅動板要使用三洋料號: 039055209390S

下圖是你要的原驅動板電容規格 25V/47uf

网友F:
先查一下啟動電容(可能還有運轉電容)再來就是過ˋ載保護
另外不知道有沒有高低壓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查一下啟動電容(可能還有運轉電容)再來就是過ˋ載保護
另外不知道有沒有高低壓保護

這台是變頻機種  無你所說之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師來就看一下壓縮機轉不起來的狀況,然後說應該是驅動板掛了,問我有要換嗎? 有確定要換他才會去車上拿 ...

之前岳母也是一台東元的請電器行來 說要更換兩片板子8000元 後來我把驅動版的小電容全部換掉就好了 大約用了一兩年 有發生故障我打去東元服務站 公司換一片驅動版只要2000元 後來請東元來要來更換結果是壓縮機壞了

楼主:
附上冰箱背板線路圖~

SR-C533BV1_線路圖

SR-C533BV1_線路圖

网友:
三洋的變頻冰箱真的比較好修~~
因為板子有分二塊~
如果除霜出問題~
換那塊電路板就沒有那麼貴~

如果壓縮機壞了~
改成定頻的壓縮機也好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技術說破不值錢~

有檢查壓縮機 PTC '相關零件嗎?

大大 ,您確定變頻冰箱有這個零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網路上買的這塊應該不能代用,我試過壓縮機真的啟動不起來
海立的壓縮機,三洋冰箱使用很多種驅動板版本,絕 ...

慘!可能真的壓縮機壞了!?
剛剛跑去維修站買了這片代換板,專員也確認過可以給這顆壓縮機用,換上後還是一樣,壓縮機嘗試啟動時,嘎的一聲但轉不起來... 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可能真的壓縮機壞了!?
剛剛跑去維修站買了這片代換板,專員也確認過可以給這顆壓縮機用,換上後還 ...

板子可退錢?{n_086:}

网友F:
是否可以先脫離壓縮機電源線?確認電頻器輸出正常?變頻器應該不至於跳保護不輸出,真的電壓正常的話......那壓縮機真的就掛點了....

网友H:
請問大家,如果一開始時同意該人員方案換機板,但最終是壓縮機故障,那機板還得付費買下嗎?

网友G:
這樣目前您的手上有三片良品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大家,如果一開始時同意該人員方案換機板,但最終是壓縮機故障,那機板還得付費買下嗎? ...

當然也只是付$300的服務費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請問大家,如果一開始時同意該人員方案換機板,但最終是壓縮機故障,那機板還得付費買下嗎? ...

不用
須拆下,但會收外出服務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用
須拆下,但會收外出服務費

tsao0427大;請問這塊驅動板可用原板修理好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I:
tsao0427大;請問這塊驅動板可用原板修理好嗎?

我沒有修過,聽說IPM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先脫離壓縮機電源線?確認電頻器輸出正常?變頻器應該不至於跳保護不輸出,真的電壓正常的話......那 ...

請問意思是指先拔掉驅動板-壓縮機那條UVW線,然後量驅動板的 UVW pin 是否有訊號輸出嗎?需用電表量或示波器呢?小弟是有點電相關科系畢但不是電機專門,對大電的應用實務沒經驗,是否有相關工程診斷的知識或資料網路可以找得到?感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樣目前您的手上有三片良品的板子

手邊有兩片,一片是服務站購入之代換板,一片是原冰箱來那片(有顆電容被我解掉尚未復原),一片好心的賣家同意已退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沒有修過,聽說IPM壞很多

tsao0427 大 你指的IPM壞很多 是指那顆 IGBT IPM 嗎 ? (有散熱片那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 ,您確定變頻冰箱有這個零件嗎?

抱歉~
還停在舊映像!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手邊有兩片,一片是服務站購入之代換板,一片是原冰箱來那片(有顆電容被我解掉尚未復原),一片好心的賣 ...

理論上變頻馬達3組線圈應該都相同,靠驅動版輸出脈波電流驅動

您要不要先量壓縮機3組線圈的交互阻抗,不然萬一問題出在壓縮機,您這樣換板子也不是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tsao0427 大 你指的IPM壞很多 是指那顆 IGBT IPM 嗎 ? (有散熱片那顆)

對,一聽壞很多我就懶得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意思是指先拔掉驅動板-壓縮機那條UVW線,然後量驅動板的 UVW pin 是否有訊號輸出嗎?需用電表量或示 ...

用電壓錶量電壓即可 主要是三相要平衡(就是電壓不能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理論上變頻馬達3組線圈應該都相同,靠驅動版輸出脈波電流驅動

您要不要先量壓縮機3組線圈的交互阻抗,不 ...

量測方式:將壓縮機接驅動板的那條線(藍白紅)先拔掉,直接量那條線的接頭端
阻抗測試結果:
W to V : 9.2 ohm
V to U  : 9.6 ohm
W to U : 10.1 ohm

這阻值是否大的不太正常?請問各位接下來可以再check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方式:將壓縮機接驅動板的那條線(藍白紅)先拔掉,直接量那條線的接頭端
阻抗測試結果:
W to V : 9.2 ...

各腳位間阻抗都差不多,線圈應該是好的

看來除非壓縮機縮缸,問題又回到電路板上

您按照36樓的建議測量各相間電壓結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電壓錶量電壓即可 主要是三相要平衡(就是電壓不能相差太大)

電錶切到AC檔位,冰箱上電後量測,此時驅動板紅色LED閃爍異常模式為「無法啟動」的狀態下,量測UVW任兩pin腳都只有 0.5V~0.7V左右,感覺似乎像開路沒電壓出來...
剛上電後沒多久,壓縮機嘎一下的瞬間(想轉但轉不起來),電壓有看到 1點多V,但馬上回到上述 1V 以下

另有試過,壓縮機三相線不接驅動板,驅動板紅色LED閃爍異常模式為「UVW欠相」
這塊維修站買的驅動板功能應該是正常...

請問各位前輩,接下來還有什麼我能夠先確認?謝謝!
換壓縮機會要破萬了嘛...?

网友:
很麻煩了 ,因為聽到咖一聲 通常就只有 馬達縮了跟變頻輸出有問題
假如壓縮機之前運轉沒異音 個人是覺得壓縮機機會不高
假如不急淘寶看看有沒有板子,最好是能把欠相保護旁路掉
強制輸出看看電壓是否正常(不過這個應該很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方式:將壓縮機接驅動板的那條線(藍白紅)先拔掉,直接量那條線的接頭端
阻抗測試結果:
W to V : 9.2 ...

靜態測量三相壓縮機(包括變頻不論是Y-▽)內部阻抗都是對等的,不含開路與短路(故障)。

檢測最好針對單一物體,線對線另外測較易分辨是哪個節點出問題。

另外你也忘了測靜態任一線(三相(大電小電基礎)對地(機核)電阻(漏電),正常是不導通。

如果萬用表測量都正常,恭喜你這顆電機是好的,不代表壓縮機正常。
物理性看是否卡缸/管路阻塞或破損,當然工具要升級。

剩下建議萬用鉤表運轉電壓/電流或消耗功率是否在正常值(負載),活電作業。

再進階(實力夠你可以在冷凍方面畫虎爛,專門框人家了(反正會猜中))需相關冷凍相關工具之事跟電子一樣說來話長涵蓋溫度/壓力/重量/化學/管路..........

楼主(2022-05-20):
最近比較忙沒空更新狀況:今天終於約到三洋維修師傅再來維修,他換了驅動板之後仍不會動(預期中),量都沒量就直接說壓縮機壞了,建議我買新的冰箱吧,因為維修的話,換壓縮機+灌冷媒要1萬多...請問各位,一般修繕的電器行有能力或有意願做這種維修嗎?因為坦白講,冰箱結構還蠻新(不到4年),壞掉前冷度也很滿意,整個丟掉覺得很可惜也不環保,但如果修起來要上萬,真的也是要好好考慮...先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較忙沒空更新狀況:今天終於約到三洋維修師傅再來維修,他換了驅動板之後仍不會動(預期中),量都沒量 ...

高雄這裡不用一半的錢,不用5000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較忙沒空更新狀況:今天終於約到三洋維修師傅再來維修,他換了驅動板之後仍不會動(預期中),量都沒量 ...

高雄這裡不用$5000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