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切削油管清洗蒸發器?

楼主(2022-04-20):
弟最近看到的youtuber,真的洗得滿乾淨的!高壓噴頭是用CNC用改的?{n_111:}

网友A:
清洗冷凝排 只用高壓清水沖 就清潔如新
不要被所看到的騙了
那白白的泡沫是甚麼造成的?

楼主:
通用噴頭洗風鼓似乎沒切削油管噴頭洗乾淨?{n_1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冷凝排 只用高壓清水沖 就清潔如新
不要被所看到的騙了
那白白的泡沫是甚麼造成的? ...

那應該有先噴過清洗液才會有泡沫

网友:
第二個影片的噴頭網路上有賣,農用噴霧器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