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判斷電解電容是否為高頻電容

楼主(2022-04-22):
請問大家
要從一塊板子的電解電容外殼包裝標示來看有無辦法判斷它是否為高頻電容呢
(假設無法了解那電容的功用的前提下)

网友:
看包裝標示的型號 查規格 ??

网友:
雖然說有 型號可以看
但是 有時辨識哪家廠商 就卡關了
然後 資料不一定就能得到

楼主:
最好的方法似乎是了解那電容在電路所扮演的腳色來判斷是否為高頻電容
再來就是去拍賣網站估夠查廠牌和型號,有機會找到那電容的資料

之所以問這問題還是用在維修,怕換錯電容導致電路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