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無線電通訊的「守聽」

楼主(2022-04-22):
各位前輩
最近在翻船舶通訊的書籍,裡面提到了無線電通訊
裡面有個名詞叫做「守聽」,我查了一下,意思類似廣播電台的「收聽」
不過似乎還分成「連續守聽」和「維持守聽」
這我翻了書好像也沒提到兩者的差異
能否請高手釋疑,謝謝

网友:
估計是翻譯的問題,參考原文可能會比較清楚。Guard 跟 Guarding 的區別吧XXD

网友A:
跟航海無關的機師說(你的手機就有答案(各家使用頻道/各家通用(緊急)).....除非想跑海員以上才會這樣問。
反問我水電/空調/電子各式認證考題目最多是蝦米?......法規

差異
船舶設備規則第 255 條
三十七、連續守聽:無線電守聽二十四小時內不應中斷,惟當船舶之接收能力損壞、船舶本身通信之妨礙或設備作定期之保養或檢查而作短暫之中斷,不在此限。

三十八、維持守聽:指依無線電規則相關規定於特定頻道上安排之無線電守聽。

想做海賊王跑船?

网友B: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charter iv

https://www.samgongustofa.is/med ... ition-2018.docx.pdf

page 383/496
charter iv
Regulation 12
Watches
1 Every ship, while at sea, shall maintain a continuous watch:
.......
maintain    continuous    動詞Vt 與 副詞adj

文法習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航海無關的機師說(你的手機就有答案(各家使用頻道/各家通用(緊急)).....除非想跑海員以上才會這樣問。
反 ...

原來是寫在船舶設備規則啊~感謝前輩
雖然還是沒完全看懂,但有點頭緒了

現在不敢離鄉背井去跑船啦,撇下家事出遠門會被老婆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charter iv

https://www.samgongustofa.is/media/english/SOLAS-Consolidat ...

中文的船舶設備規則這樣寫,好像把「連續守聽」和「維持守聽」分成兩種不同的守聽方式
但用SOLAS英文去理解的話似乎不是如此

网友:
文筆不佳  請包涵  我就用類實境運作 說明
----------------------
VHF 的 channel 16 是  通用頻道   傳遞一般訊息

continuous watch  是指這個頻道
船舶 在 這個channel 16頻道上continuous watch 連續守聽
並且用這channel 16  當做與沿海國岸台  建立報到聯絡後

沿海國岸台 會這個頻道上通知規定船舶轉到另一個頻道  維持守聽 (內容是航行訊息)
maintain a continuous watch

因為 沿海國岸台  可能會有數個岸台疊合  也有數個船舶  呈現紛亂多對多
各沿海國岸台 航行訊息的頻道也會經常更動
因此 由船舶建立報到聯絡  由岸台通知轉到當下專屬其他頻道

船舶是使用雙頻道守聽功能
因為 遇難信號 或 優先需要  會用CH16
需要continuous watch 連續守聽
沒事別占用這頻道

楼主:
說到無線電,我突然想到這個小時候的玩具
(圖片取自網路)

孩之寶在1984年推出的GI JOE(大英雄,也就是除暴突擊隊啦)無線對講機

小時候不知道老爸朋友送的還是怎的,家裡也有一套
打開電源平常是守聽狀態,按下按鈕就可以發話
回想起來,以前有這種玩具還蠻酷的

只是我有點好奇,這種無線電類的玩具沒有管制的問題嗎?還是說當年的法規不管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