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雞瘟、又見雞瘟,3TB 變4GB

楼主(2022-04-22):
話說昨天跟烏骨雞學姐去朋友公司閒聊,烏骨雞學姐東看西看就想找一些東西回去賣,無奈朋友手上也沒有可賣的貨給她,突然她看到兩個Seagate 3TB的硬碟,朋友說那兩個硬碟突然就3TB 變4GB,你看要不要拿去玩?

兩個都是ST3000DM001,經查詢Seagate 網站,第一個W1F3TMZF有更新檔,第二個W1F33AR8沒有更新檔,又是遇到雞瘟嗎?拿回家看看能不能解決?能解決就有兩個3TB 可以用了,請問有會員搞過這兩個型號的硬碟嗎?

网友A:
咦,兩顆不是都是同一型號嗎?
firmware版本
序號W1F3TMZF是CC27
序號W1F33AR8是CC24

不是用同一型號的FIRMWARE?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5468

上他們的網站下載 !

Seagate too for dos  的工具軟體 !!

网友:
seagate就是被這一代的硬碟搞得雞飛狗跳的~之後的硬碟就滿爭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兩顆不是都是同一型號嗎?
firmware版本
序號W1F3TMZF是CC27

這兩個硬碟相同型號,但是零部件號不同(pn),sn碼就如同身份證號碼一定不會重複,firmware 這兩個硬碟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5468

上他們的網站下載 !

我只是在動它之前先問看看有沒有會搞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在動它之前先問看看有沒有會搞過?

就直接用 軟體 可以解決~

我之前 就遇過了 我有寫在 日誌裡 !

不過我的是 1TG 的 變成 1.2G !

楼主:
在Seagate 官網下載Barracuda-GrenadaBP-CC29-CC49.zip,電腦插入1支空白隨身碟備用,進入bootable tools目錄中執行SeaChest_RC_2.7.4_10-18-2018.usbBootMaker,即可製作1支開機隨身碟,接著進入firmware目錄中將GBP3TBCC29.LOD 複製到剛剛製作好的USB隨身碟裡。
注意!電腦只接需更新的硬碟並重新開機,進入BIOS將SATA 模式設定為Native IDE,設定由隨身碟開機後再次重新開機。

SeaChest_Firmware -d/dev/sg1 --downloadFW GBP3TBCC29.LOD

顯示更新成功,但是無法更新Firmware 版本。

由於我沒有把原本的系統碟移除再更新,BIOS重新改回AHCI 模式後,顯示系統錯誤,系統重複多次修復已無法正常開機,目前先改為Native IDE,擇日請朋友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白作工.....,看來要更新得在硬碟還沒壞之前做,若硬碟已故障後再想更新的失敗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於我沒有把原本的系統碟移除再更新,BIOS重新改回AHCI 模式後,顯示系統錯誤,系統重複多次修復已無法正常開機,目前先改為Native IDE,擇日請朋友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這就是做系統備份的重要性,不管是中毒、系統亂掉把備份恢復就好了。

windows 10 用過ghost或trueimage都能正常備份、恢復。

windows 10安裝系統是很快,但是跑更新與安裝、設定應用程式就要花一點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是做系統備份的重要性,不管是中毒、系統亂掉把備份恢復就好了。

windows 10 用過ghost或trueimage ...

哈!朋友的公司稍有規模,硬碟的費用根本不會在意,在意的是資料保存的安全,是我才會把他們丟出來的再拿來用,不過這不代表我就不在意資料的安全,我備份的工作也是儘量做好做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備份的工作也是儘量做好做滿

系統有備份把備份檔恢復就好了,花不了多少時間。

重新安裝有版權之類軟體,多次安裝之後有可能出現授權失效,這才是最麻煩的。

网友D:
或許用 TTL 有機會?不過要看這一代的 Telnet訪問有沒有鎖,

剛查有人是說 14代之後就沒辦法用TTL解鎖,這顆好像是13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許用 TTL 有機會?不過要看這一代的 Telnet訪問有沒有鎖,

剛查有人是說 14代之後就沒辦法用TTL解鎖,這 ...

請教楊大俠Seagate Barracuda 幾代是怎麼看的?我盯著硬碟貼紙看了半天也沒有看它印幾代,包括我這個Seagate Barracuda 硬碟是幾代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楊大俠Seagate Barracuda 幾代是怎麼看的?我盯著硬碟貼紙看了半天也沒有看它印幾代,包括我這個Seag ...

jeanshyen 大說的方式是進到工具裡面修改硬碟容量,不是更新韌體

這個情況我在十多年前也遇過,客戶電腦當機,倒楣的是,我強制關機後,seagate硬碟就突然透逗,系統掛了

原本以為系統掛,結果進 PE 看得到資料,只是容量出問題

後來亂用,進了MHDD看LBA不對,看到NHPA指令能修改 LBA,改成硬碟標籤上面的LBA值,就莫名奇妙就好了

多年後有再遇到容量變小的就不能改LBA,會出現錯誤

如果用jeanshyen 大的方式不能改,那就是鎖住了

--
我是GOOGLE查到13代,我也看不出來,我是看它上面寫 2013年,好像是雞瘟之後的版本,雞瘟好像是11、12代

不過12代之後的還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5468

上他們的網站下載 !

請問是那一個軟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那一個軟體?

https://www.seagate.com/tw/zh/su ... ols-legacy-support/

SeaTools for DOS Version 2.23 (ISO)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seagate.com/tw/zh/support/downloads/seatools/seatools-legacy-support/

SeaTools for DO ...

謝謝!我再找時間來試看看

网友E:
這狀況通常是磁頭掛了 跟韌體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狀況通常是磁頭掛了 跟韌體沒關係

17樓我回完楊大俠後不久,有位會員有發一個YouTube 的影片給我,裡面就是提到是磁頭的問題,既然磁頭有問題我就不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7樓我回完楊大俠後不久,有位會員有發一個YouTube 的影片給我,裡面就是提到是磁頭的問題,既然磁頭有問 ...

拆下電路板清潔磁頭接點與電機氧化處  或許有機會不更換磁頭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電路板清潔磁頭接點與電機氧化處  或許有機會不更換磁頭救回

謝謝提醒!硬碟我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拆硬碟電路板上的馬達及磁頭接點有沒有氧化?然後擦乾淨再上EC-420才上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硬碟我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拆硬碟電路板上的馬達及磁頭接點有沒有氧化?然後擦乾淨再上EC-420才 ...

有夠專業

楼主:
你會注意那個地方也是行家,我看過那兩排磁頭的接點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