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58XFX冷凍不冷
關閉

楼主(2022-04-23):
各位好,

三洋電冰箱,故障的症狀冷凍不太冷,冰棒變軟,冷度溫度約-5度,冷藏冷凍風扇、燈都正常,壓縮機一直啟動,也不會冷。
壓縮機電流約1.6A,還請各位高手幫忙指點,感謝!

補充內容 (2022-4-24 10:09 AM):
重新上傳圖片在第3#

線路圖

線路圖

基板

基板

蒸發器

蒸發器

壓縮機電流

壓縮機電流

网友:
再貼文練習區 所貼之圖沒檔名 怎正式發文卻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各位好,

三洋電冰箱,故障的症狀冷凍不太冷,冰棒變軟,冷度溫度約-5度,冷藏冷凍風扇、燈都正常,壓縮機一直啟動,也不會冷。
壓縮機電流約1.6A,還請各位高手幫忙指點,感謝!

線路圖

線路圖

基板

基板

蒸發器

蒸發器

壓縮機電流

壓縮機電流

网友:
猜漏冷媒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三洋電冰箱,故障的症狀冷凍不太冷,冰棒變軟,冷度溫度約-5度,冷藏冷凍風扇、燈都正常,壓縮機一 ...

看不出有故障 ?
蒸發器結霜正常,此照片不知是否先前斷電過 ?

注意門開關會有時間性接觸不良的問題(箱體發泡不良),
建議將門開關風扇線路短接(銅線要纏繞緊,絕緣要做好)

基板繼電器焊點檢查是否有空焊

网友:
你一樓發帖已違反版規。
1. 論壇空間有限,圖片請儘可能橫拍以節省論壇空間。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次數。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