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優利德 UT71C 數字電表 電路圖

楼主(2022-04-24):
我的UT71C 不知何原因,電阻檔無法切換功能,還會當機,蜂鳴器會亂響,有那位先進有電路圖和韌體可以支援的,感謝!!
已初步測量過元件,沒發現異常,應該是韌體狀況的可能性較高。

网友A:
我的 UT61E 也跟你狀況一樣  (可能是主控IC出問題)

瘋了 可以 參考 UT61E的電路 !

网友B:
相同系列型號,請參考

231.72 KB, 下載次數: 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系列型號,請參考

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UT61E 也跟你狀況一樣  (可能是主控IC出問題)

瘋了 可以 參考 UT61E的電路 !  ...

我也是懷疑韌體!!  但是難搞到

网友C:
俺感觉是是档位弹片的问题。这机子似乎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拆机检查一下,最好换一副弹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感觉是是档位弹片的问题。这机子似乎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拆机检查一下,最好换一副弹片看看。 ...

彈片檢查過,也清潔上油防氧化,撥盤接點也都用接點清潔劑清理過後上油防氧化,基本上這部分應該沒問題,因為撥盤轉動都有動作,且檔位都是正確的,就是在歐姆檔切換功能時會當機蜂鳴長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彈片檢查過,也清潔上油防氧化,撥盤接點也都用接點清潔劑清理過後上油防氧化,基本上這部分應該沒問題, ...

Eson大,之前俺的UT71D也遇到电阻档类似接触不良的问题,也是拆机清理、润滑触点,但无效。再次拆解取下弹片拗了一下,并对拨盘进行了处理,使之更贴近PCBA,再装回情况好转。
人们都说UNI-T的这些机型拨盘都有类似问题。
如果要检查是否拨盘问题,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按照图纸所示,人工短接电阻档所需的触点进行确认。
祝早日完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on大,之前俺的UT71D也遇到电阻档类似接触不良的问题,也是拆机清理、润滑触点,但无效。再次拆解取下 ...

收到!!!  等我放假我在處理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on大,之前俺的UT71D也遇到电阻档类似接触不良的问题,也是拆机清理、润滑触点,但无效。再次拆解取下 ...

感謝先進,已查到問題點,

因為撥盤處原廠未設置頂住主板的架子,導置主板變形接點不良

現在利用紙板墊1.5cm,讓底殼可以撐住主板,避免接點接觸不良

已完修,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UT61E 也跟你狀況一樣  (可能是主控IC出問題)

瘋了 可以 參考 UT61E的電路 !  ...

我的主板變形導致,或許你的也是主板變形,因為它只有幾顆螺絲固定,沒有針對主板撥盤處加固,久了撥盤的彈性應力頂到主板變形,撥盤接點就脫離了一腳,功能就失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板變形導致,或許你的也是主板變形,因為它只有幾顆螺絲固定,沒有針對主板撥盤處加固,久了撥盤的 ...

我的 彈片 丟失了一只 !

没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彈片 丟失了一只 !

没希望了~

挖有沒報廢的

网友A:
之前有些怪怪的 拆開清潔上油 !

不小心轉盤掉地上 怎麼找也找不到彈片 ~

目前是少一片 可是那是最外側的 好像只會影響某些檔位 ?

没有報廢的可以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些怪怪的 拆開清潔上油 !

不小心轉盤掉地上 怎麼找也找不到彈片 ~

其實我看我們公司的報廢數 我就已經不買 UNI-T 的產品了

中國大陸的電表 不是機構亂七八糟 就是功能亂七八糟

還是穩穩地用台灣製的電表或美國製的電錶最實在 就算是寶工的電表 機構也做得比 UNI-T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看我們公司的報廢數 我就已經不買 UNI-T 的產品了

中國大陸的電表 不是機構亂七八糟 就是功能亂七 ...

我也是第一次購買 UT   看其 功能 跟 價格 是不錯 ~

但耐用度真的是 XD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已查到問題點,

因為撥盤處原廠未設置頂住主板的架子,導置主板變形接點不良

現在世界上的電錶 大多都具有轉盤問題

唯一沒有問題的那蓋就是Fluke了

因為我也是從 EEVBLOG 知道 Fluke 的轉盤設計有申請專利

其他廠商在轉盤的部分 只能盡其所能 不能抄襲 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世界上的電錶 大多都具有轉盤問題

唯一沒有問題的那蓋就是Fluke了

其實就只要在底殼,增加一個檔板,能夠撐住主板轉盤接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已查到問題點,

因為撥盤處原廠未設置頂住主板的架子,導置主板變形接點不良

嗯,非常高兴能帮到您!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現在世界上的電錶 大多都具有轉盤問題

唯一沒有問題的那蓋就是Fluke了

还有这说法,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