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指針式電表(功能全正常) 交換 100cm 或以上的 Micro-USB線 (可傳訊號的)

楼主(2022-04-24):
各位先進好

如下圖電表 想交換 1-2 條 100cm 或以上的長度的 Micro-USB線 (可傳訊號的)

意者密 謝謝

网友:
找到一條180cm。

楼主:
糟糕 我忘記寫 只有電表跟電池 不含表筆

wish 大要換嗎?

网友:
150公分、200公分各一條:

楼主:
wish ysc 請問一下你們誰要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ysc 請問一下你們誰要換?

如果wish大要換,就讓給wish大,他那條線似乎不錯。

网友A:
我這條線是朋友送給我的,他們公司是X福,這條線是他們的外銷品,台灣也沒有賣,只是後來我都是拿iphone,所以至今都沒有機會用過,也不確定有沒有問題?要保險一點就是明天我得請拿安卓手機的朋友試一下。

其實線有用到就送給你就好,烏骨雞學姐最近沒在跟我嚷嚷要電表,所以電表不需要給我。

楼主:
好 那交換吧 wish大

网友A:
有用小米手機測試過可以充電及連線電腦,剛剛我已將傳輸線拿給烏骨雞學姐,請直接跟她聯絡郵寄事宜。

在我的電腦連上手機,電腦把手機當成光碟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小米手機測試過可以充電及連線電腦,剛剛我已將傳輸線拿給烏骨雞學姐,請直接跟她聯絡郵寄事宜。

我的電表明日寄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這條線是朋友送給我的,他們公司是X福,這條線是他們的外銷品,台灣也沒有賣,只是後來我都是拿iphone, ...
烏骨雞學姐最近沒在跟我嚷嚷要電表

量電池吧...
每次有"學姐"X"電錶",
就是要量電池的時侯了,
要有電池檔才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電池吧...
每次有"學姐"X"電錶",
就是要量電池的時侯了,

正確答案!烏骨雞學姐要的電表就是要有"電池檔"。
咦!用電壓檔不行嗎?答案是你行,我行,她不行。

像她有在賣阿達不達,出貨前都要測試,並且拍照輸出電壓給賣家看,例如某阿達不達標示為輸出12V,但是用數位電表量出來是12.5V,遇到有些賣家會說為什麼不是12.0V?這下又要拖我出來解釋了,用指針電表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因為小數點後的數值看不太出來。

再來就是電表在我家都是來來去去,朋友有需要就會"借"走,也有朋友會不定時"貢獻",所以很難隨時都有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