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電話太多的麻煩

楼主(2022-04-24):
我家以前的總機是3外線,有申請3個室內電話號碼,自從總機壞掉之後就沒有再換新總機,每個號碼都接一支電話,每當有電話來時都不知要接那一支........

网友:
電話總機這東西真的很....不耐用?
我家的是換過一次,然後...
很多支電話被蟑螂給爆破.
還因為要搭配總機不能隨便換
之後是 內線一隻隻的開始掛點

後來終於受不了的自己拆開來看.
研究了一下,外線兩線,內線8線的接頭是分開的
很好,有很多支內線是沒在用的啊,讓我們交換一下.
結果換完沒多久,本來好的那條內線又掛了.
換到最後覺得只剩兩線可用.

後來找了維修人員,想說一定可以讓總機煥發青春.
沒有,最後宣判,只剩兩線可用,跟我之前測試的結果一樣.

网友:
改有耳機孔話機轉藍芽用手機接?{n_163:}

网友:
加 旋轉信號燈   分色

网友:
说实话,还是那种有拨号盘的用起来得劲。听那哒哒哒的反馈很解压。

网友:
好好保養跟使用啊...

可以串一個雙色(雙向)LED當指示燈
(也有成品 來電擴音及閃燈--不過W大應該是自來就搞定的)

(古董電話)丟了就沒有了...

网友:
有這個一台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