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5T 更換主板後上下顛倒

楼主(2022-04-25):
各位大大好 想請教一下
原本因為主板上某晶片短路 故去找了一片來換
但換上後就發生了上下顛倒的狀況
我已經幾乎爬遍國內外各論壇的文
目前沒看到有同一台遇到同樣的狀況
menu 2489進工程模式調整看起來是無解了 沒看到可以調整mirror的選項
所以可能只剩下把舊板子的記憶ic(?)換過去這個方法
只是不太清楚是哪一塊ic
所以想上來求助一下各位高手大大們 拜託惹QQ
型號
主板正面 (板號 0171-2272-5812)
主板背面

网友A:
剛G了一下,AmTRAN 55U 也是這塊板,可能用的面板不一樣

不過這塊有智慧聯網,只換韌體不知可行?這個我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G了一下,AmTRAN 55U 也是這塊板,可能用的面板不一樣

不過這塊有智慧聯網,只換韌體不知可行?這個我就 ...

我換過去了 結果還是一樣QQ
所以看起來有智慧聯網的話可能還得換別的東西吧….

网友B:
如果再換一片主板呢?我有一台破屏機,明早確認,謝謝

网友C:
<<menu 2489進工程模式調整看起來是無解了 沒看到可以調整mirror的選項>>
這句話 必須有照片  誰知道  看到哪裡去又有什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再換一片主板呢?我有一台破屏機,明早確認,謝謝

小賴你那還有點不亮的電視嗎

网友D:
主板背面有一個啊  自己想吧 俺遇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賴你那還有點不亮的電視嗎

回 大俠 有的~~ 再私訊給你

网友A:
8樓的大大提醒了~我剛才看了一下,有畫線的通常都是儲存、韌體IC

後面好像還有兩顆有畫線?貼一下後面兩顆IC編號

不然乾脆全都交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背面有一個啊  自己想吧 俺遇過:

瞭解 感謝指點 我晚上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樓的大大提醒了~我剛才看了一下,有畫線的通常都是儲存、韌體IC

後面好像還有兩顆有畫線?貼一下後面兩顆 ...

感謝指教
稍早有向其他大大討教了一下 說可能是要換這顆
我晚點來換換看 希望是可以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稍早有向其他大大討教了一下 說可能是要換這顆
我晚點來換換看 希望是可以解決 ...

祝換IC 就修復成功

所以我有找到破屏機~~ 但也沒有用~就是要換IC 囉  對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句話 必須有照片  誰知道  看到哪裡去又有什麼了

不好意思疏忽了
照片補上
應該是這些沒錯吧
就是沒有看到有關鏡像的選項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稍早有向其他大大討教了一下 說可能是要換這顆
我晚點來換換看 希望是可以解決 ...

跟各位熱心大大報告~在換完這顆後畫面就恢復正常了!
但因為我做了回復原廠設定後
它又開始進入了Aging mode的無限迴圈....
所以我把背面的另一顆也換了
現在時好時壞
如果進到迴圈就必須完全斷電
然後碰運氣.....在想有沒有可能是某地方短路了

總結目前有下列問題:
1.開機碰運氣 有時會進Aging mode無法退出
2.HDMI 1~4無法使用 剩HDMI/MHL接口可用
3.電視背面實體按鍵好像有點短路 一個按鍵會塞兩個功能
例如:開關鍵同時有開關與選單功能 所以我先把它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換IC 就修復成功

所以我有找到破屏機~~ 但也沒有用~就是要換IC 囉  對嗎?  ^^

大大您好!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回覆
目前我想先測試個幾天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可能就需要換塊板子試試了
屆時有需要再與您聯繫!謝謝!

网友A:
按住 電視的  電源 五秒以上會不會退出 Aging mode?有退出的話,可能會 關機/standby

然後再開機如果一樣會進到工程模式,這時再退出工程模式回到正常模式

有的好像是按了五秒以上就會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 電視的  電源 五秒以上會不會退出 Aging mode?有退出的話,可能會 關機/standby

然後再開機如果一 ...

因為我的按鍵壞掉 電源跟選單功能擠在同一顆 所以測不了這個
只能斷電一陣子後重開
但我這次通電後都是穩定的了 測開機十幾次都還沒進Aging mode
再多測個幾天試試看

网友E:
背面U23程序IC對換就好了

网友F:
此機是當初買T牌車附贈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U23程序IC對換就好了

感謝!最後發現是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機是當初買T牌車附贈的嗎?

是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