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21700 鋰電池自放電、內阻及容量差別記錄

楼主(2022-04-26):
1~6號電池已預先做3次充放電。

▼1號電池

▼2號電池

▼3號電池

▼4號電池

▼5號電池

▼6號電池

2022/04/27 最後一次電池充滿電後放置1小時。

使用電池專用的內阻測試儀測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170-1-1.html

編號 日期 時間 電壓(V) 內阻(mΩ) 容量(mAh)
1 04/27 17:40 4.146 29.10 2139
1 04/28 12:05 4.069 29.16
1 04/29 14:00 3.998 28.38
1 04/30 11:15 3.971 28.55
1 05/01 11:25 3.955 28.93
1 05/02 11:45 3.940 29.22
1 05/03 11:00 3.930 29.23
1 05/04 11:15 3.921 29.30
1 05/05 10:35 3.912 29.36
1 05/06 11:10 3.903 29.44
1 05/07 11:35 3.892 29.51
2 04/27 17:40 4.164 41.67 3093
2 04/28 12:05 4.132 47.20
2 04/29 14:00 4.105 54.74
2 04/30 11:15 4.091 61.91
2 05/01 11:25 4.082 70.03
2 05/02 11:45 4.075 82.92
2 05/03 11:00 4.071 87.65
2 05/04 11:15 4.067 86.63
2 05/05 10:35 4.064 89.30
2 05/06 11:10 4.060 91.51
2 05/07 11:35 4.053 94.59
3 04/27 17:40 4.162 14.26 3056
3 04/28 12:05 4.090 14.32
3 04/29 14:00 4.069 13.66
3 04/30 11:15 4.046 13.74
3 05/01 11:25 3.987 14.007
3 05/02 11:45 3.928 14.215
3 05/03 11:00 3.894 14.321
3 05/04 11:15 3.851 14.130
3 05/05 10:35 3.797 14.161
3 05/06 11:10 3.749 14.228
3 05/07 11:35 3.704 14.093
4 04/27 17:40 4.166 38.34 1983
4 04/28 12:05 4.094 38.62
4 04/29 14:00 4.073 37.90
4 04/30 11:15 4.062 38.27
4 05/01 11:25 4.044 38.90
4 05/02 11:45 4.033 40.00
4 05/03 11:00 4.026 40.34
4 05/04 11:15 4.021 40.80
4 05/05 10:35 4.019 41.35
4 05/06 11:10 4.017 42.45
4 05/07 11:35 4.017 42.87
5 04/27 17:40 4.143 25.97 2560
5 04/28 12:05 4.069 27.75
5 04/29 14:00 3.964 30.13
5 04/30 11:15 3.856 32.08
5 05/01 11:25 3.762 33.78
5 05/02 11:45 3.644 36.57
5 05/03 11:00 3.527 34.69
5 05/04 11:15 3.433 31.49
5 05/05 10:35 3.290 31.09
5 05/06 11:10 3.161 30.59
5 05/07 11:35 2.996 31.14
6 04/27 17:40 4.184 45.18 3294
6 04/28 12:05 4.168 45.40
6 04/29 14:00 4.153 44.84
6 04/30 11:15 4.146 44.92
6 05/01 11:25 4.139 45.18
6 05/02 11:45 4.132 45.59
6 05/03 11:00 4.128 45.72
6 05/04 11:15 4.125 45.72
6 05/05 10:35 4.119 45.81
6 05/06 11:10 4.116 45.80
6 05/07 11:35 4.112 45.88

各種電池設置︰

1.2V鎳氫:充電電流 <= 0.25C,放電電流<= 0.5C,放電電壓1.0V。
1.2V鎳鉻:充電電流 <= 0.25C,放電電流<= 0.5C,放電電壓0.8V。
3.7V鋰電:充電電流 <= 0.5C,充電電壓=4.2V,放電電流 <= 0.5C,放電電壓2.8V。
3.2V鐵鋰:充電電流 <= 1C,充電電壓=3.65V,放電電流 <= 1C,放電電壓2.5V。
2V鉛酸:充電電流 <= 0.25C,充電電壓=2.4V,放電電流 <= 0.5C,放電電壓1.75V。

串聯的電池測試電壓按單節x節數來計算。電流與串聯無關。串聯時測試儀測出的容量為單節容量。
(C為放電速率,數值上等於容量,如2000mAh的電池,0.5C=1A)。

楼主:
這幾個電池是SAMSUNG INR21700-40T,它是動力電池,有4000mAh 容量及瞬間35A 輸出的能力。
由1 樓的放電截圖可知我是設定4A 放電,1號電池容量剩下2139mAh,4號電池容量更只剩下1983mAh,5號電池2560mAh也是不太好,放置明天會再記錄一次自放電跟內阻有無關係。

网友A:
站主不計成本與成本與時間,對於同一型式的電池,採用了多達6顆電池單體來作測試,讓大家清楚看到了電池單體的特性,更看到了電池單體間的差異,這一測試結果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資訊,感謝wish帶來這麼精彩的測試,值得點個大大的贊!

2號電池呈現了一個令人意外的特別曲線,內阻似乎稍偏大,但容量的表現卻蠻好,不知何故。

我把測試結果輸入試算表,並進行簡單的統計計算,包括平均值與標準差,並附上各數值與平均值間的百分比關係,此外,也計算了內阻與一些參數的相關係數,結果如附圖。
由表中可以明顯看出,各電池單體間的容量、內阻,均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21700TEST

21700TEST

內阻測試時的電壓V與內阻的相關係數為0.58,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也就是說,電壓愈高的,內阻卻也愈高!

內阻與放電容量mAH間的相關係數只有0.1,並沒有明顯的相關。

內阻與放電時的V始也沒有相關,應該是因為這時的電壓是高負載下的電壓,此電壓已經受內阻的影響了。

原始試算表也附在下面,方便大家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21700鋰電池充放電測試(o).zip (9.72 KB, 下載次數: 1)

楼主:
下午有事無法等足一天,所以早一些測量並將數值貼上1 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主不計成本與成本與時間,對於同一型式的電池,採用了多達6顆電池單體來作測試,讓大家清楚看到了電池單 ...

謝謝補上這麼詳細的試算表,你也是不計成本啊!哈哈

网友B:
業界的標準是容量小於額定八成或內阻大於規格五成即判定不良,不良的電池是退貨還是便宜轉賣出去有許多去化的辦法,但是就是沒有網路說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方法,一方面也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做這種無意義的事,這些方法如果真的有用電池的原生產工廠為何不做而讓客戶退貨。

電池工廠最大的生產問題除了產量外就是品質的穩定,測試品質的好壞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測內阻,內阻是否在規格書之內與整批抽樣是否偏差值差異不大,如要測容量那就是需要花時間的事,整批驗收時可以內阻全測而容量就只能抽測。

相同型號內阻高低與容量沒有關係,跟大電流放電充電能力有關係,當需要許多電池串連成電池組時是需要預先篩選配對內阻,充電與放電時每一個電池芯的電量才容易平衡,當然的電池老化不良損壞內阻也會變大。

韓國的電池技術也是來至日本,但日本的根基與技術不是這麽簡單就能學來的,所以幾年前會爆炸的手機就是來至這家 SDI 電池廠,還有特斯拉為何不買便宜的韓國或陸產的電池。

現今用電池的電器設備越來越多,所以聰明的消費者要知道哪個廠牌的電器是採用哪個廠牌的電池,買對品牌的電池就不容易有容易衰老不儲電的問題可以多用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業界的標準是容量小於額定八成或內阻大於規格五成即判定不良,不良的電池是退貨還是便宜轉賣出去有許多去化 ...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網路上Google 一下各家說法都有,如果我不自己試試看,我怎麼知道對不對?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網路上Google 一下各家說法都有,如果我不自己試試看,我怎麼知道對不對?我只是想 ...

還有一種用瞬間高電壓大電流的“打電池“法,號稱可能可以打掉內部短路結晶物活化提升電池容量,要不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種用瞬間高電壓大電流的“打電池“法,號稱可能可以打掉內部短路結晶物活化提升電池容量,要不要試 ...

這個就不用了,看誰說的誰去試就好~~

楼主:
今天測量數值已補上,有興趣的會員可以關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補上這麼詳細的試算表,你也是不計成本啊!哈哈

哈哈,共襄盛舉,沒有您花的功夫多!

附上這四天電池內阻測試的統計表與趨勢變化圖

電壓內阻01

電壓內阻01

電壓逐日有些許下降,其中#5電池下降最甚快,這顆的內阻也逐日明顯上升。

內阻的每日變化多數不大,較為不同的是#2與#5的內阻明顯地呈現每日上升的趨勢,尤其#2的每日內阻上升幅度甚大,這顆正是充放電曲線明顯異常的那顆,內部可能有較多的瑕疵。

第一天的電壓變化率與內阻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再看實際數值,第一天電壓下降率小(上升率大,即負值小)的,內阻較大;下降率大的,內阻較小。
但其後數日的電壓、內阻、及兩者的變化率間,就沒有再看到明顯的相關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共襄盛舉,沒有您花的功夫多!

附上這四天電池內阻測試的統計表與趨勢變化圖

我會持續記錄至少一個星期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會持續記錄至少一個星期看看

好的,過幾天會陸續依新數據把圖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過幾天會陸續依新數據把圖表更新

給你一拍拍手

网友A:
更新到今日共11日的電壓、內阻變化趨勢圖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到今日共11日的電壓、內阻變化趨勢圖如下

這樣一看就很清楚了。謝謝!

楼主(2025-05-27):
朋友工廠特性太差打下來的21700 電池若不會自行放電,我都拿來裝安寶電蚊拍,這支電蚊拍電力驚人,電蚊子不稀奇,電蟑螂也不含糊。
原本是裝兩個2號乾電池,所以內部電池空間很大,特性不佳的21700 再怎麼不濟幾年來都不曾充電依然電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