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炊飯電子鍋 NDAF-N10 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楼主(2022-04-26):
求助各位前輩,竟然沒找到溫度保險絲

本來可過電煮飯,但飯煮焦了,保溫燈也熄滅了!!
橡皮筋綁住的是保溫二接點的電線,
微動開關沒融掉,判斷是溫度保險絲斷了,但就是沒看(找)到?{n_098:}
有懷疑是在外殼縫隙處(圖片),但無法拆,也不知如何拆出來,試過拆塑膠殼=不行
分離內部金屬底部=也無法{n_100:}

先謝謝各位前輩、高手的關注{n_116:}

拆開如圖片

補充內容 (2022-4-26 10:07 PM):
謝謝wish大,SIMON1016大的貼文指正!!

補充內容 (2022-4-26 10:47 PM):
請問wish大,能刪本貼文嗎?謝謝

補充內容 (2022-4-26 10:49 PM):
謝謝二位changold2,大tc11238大,的回答

拆下底蓋

拆下底蓋

底部圖一

底部圖一

底部圖二

底部圖二

局部圖一

局部圖一

局部圖二外殼縫隙

局部圖二外殼縫隙

外殼有寫保險絲150度

外殼有寫保險絲150度

网友:
請您拆了磁鋼開關

网友:
1.  字形SIZE  不要亂改
2.  圖片未按版規貼圖

网友:
N年前幫格必老兵修過一台..什麼牌忘記了.溫度保險絲藏在保溫棉裡..我還挖了一陣子.想不懂為什麼要埋在保溫棉裡面..這樣布危險嗎?所以印象深刻..隨著電路追一追就出來了

网友:
你在1 樓的發帖已違反版規。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2. 論壇空間有限,圖片請儘可能橫拍以節省論壇空間。
3.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次數。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