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洗衣機 TAW-150D 開機即斷電問題

楼主(2022-04-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YNSx5_Hg8

TAW-150D

TAW-150D

家裡的洗衣機在前天大雨過後出現問題
第一次開機30秒後斷電,第二,三次開機1秒後斷電,後面就開不了
過一陣子又可以開機進入上面的迴圈

嘗試學著將兩個25v1000uf及16v470uf電容換掉問題依舊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相關經驗

网友:
拿吹風機對著 開/關 按鍵吹一吹~

還有您電源開關的 開字 的地方~
透明膜應該有裂開~
要用透明膠帶貼起來~
避免水進入~滴到電路板~

网友:
開關這類易損件先測查

网友:
這塊基板 看起來好孰悉
好像是三洋OEM的

网友A:
這台確定是三洋OEM,研判對應型號為SW-1388UF,網路上有二手操作板,參考看看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483291288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確定是三洋OEM,研判對應型號為SW-1388UF,網路上有二手操作板,參考看看https://www.ruten.com.tw/ite ...

謝謝你,但是他只有面交,爆距離qq

楼主:
拍賣買了塊料板,等收到再回報
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賣買了塊料板,等收到再回報
謝謝大家

把開/關的關字按鍵拔掉,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開/關的關字按鍵拔掉,應該就好了

拔下"關"之後,問題一樣,按"開"啟動,按水量,洗衣行程都沒問題然後就斷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拍賣買了塊料板,等收到再回報
謝謝大家

SW-1388UF面版接頭不同,無法使用

网友A:
我剛剛才發現,這台洗衣機是變頻,是否為驅動板故障才導致斷電?驅動板在機體後方!是否查錯方向,操作板根本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才發現,這台洗衣機是變頻,是否為驅動板故障才導致斷電?驅動板在機體後方!是否查錯方向,操作板根本 ...

還沒開始運作就會斷電,已在官網報修..如果不是操作板就糟了 我挖了一堆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開始運作就會斷電,已在官網報修..如果不是操作板就糟了 我挖了一堆膠.. ...

挖了一堆膠無妨,不要破壞電路板就好。倒是你白買操作板,花了多少學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了一堆膠無妨,不要破壞電路板就好。倒是你白買操作板,花了多少學費呢? ...

560 ... XD

网友A:
要不要找出驅動板?打開來看或許有新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找出驅動板?打開來看或許有新發現!

大同維修人員打來一聽我的敘述就說機板..等他請到材料就要來換...XD
看修的結果如何!!

楼主:
SW-15DV1<UF>
039G5430S

今天來換完機板就好了..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他鎖上飾板水位按鍵就會按不到
裸板或者少鎖兩顆螺絲就正常了

网友:
螺絲放鬆一點

楼主:
我用膠帶疊幾層把機版跟飾版墊出一個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