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象印炊飯電子鍋 NDAF-N10

楼主(2022-04-26):
抱歉重發文,還有錯誤請不吝指出,謝謝

求助各位前輩, 竟然沒找到溫度保險絲

本來可過電煮飯,但飯煮焦了,保溫燈也熄滅了!!

橡皮筋綁住的是保溫二接點的電線 (暫時做記號用)

微動開關沒融掉,判斷是溫度保險絲斷了,但就是沒看(找)到?

有懷疑是在外殼縫隙處(如圖片五),但似乎無法拆,有前輩知道如何拆出來嗎?,試過拆塑膠殼=好像不行拆

分離內部整個金屬底部=好像也無法拆,不知是否無法分離,外殼縫隙內的電線有看到螺絲固定住。

一度懷疑有少零件?但朋友說用過好幾年都正常。就貼文上來請教大家解惑了

圖一,拆下底蓋

圖二,底部

圖三,底部

圖四,底部(這邊的白色套管內沒有保險絲,有拆下來看過,只是連接至切炊飯,保溫的燈號顯示)

圖五,內外殼縫隙(沒拍清楚,在圖片左邊也有白色套管,保溫棉擋住了)

圖六,外殼標示保險絲150度

補充內容 (2022-4-30 01:54 AM):
呼叫tc11238大,請問是否記得如何拆下內外殼中保溫棉中的保險絲,或大概的印象,比如分解內外殼,還是直接從內外殼保溫棉中拉出保險絲,拆殼似不行,謝謝

网友A:
圖四  有白色耐熱套管     溫度保險絲 的引線端點是裸露地所以需要套管
通常它(溫度保險絲+白色耐熱套管) 被金屬片夾住 導熱監測+夾持固定

前廢帖中提過  飯焦了..  若是溫度保險絲斷了  是不通電  沒機會煮到焦
反而要都注意   前帖有人提到的 磁鋼開關 (磁鋼限溫器)

磁鋼限溫器  是利用磁鋼 在溫度到一定程度使磁力暫時消失 應用的溫度開關
飯焦了就是 磁鋼限溫器  跳不開 導致溫度一直上衝
再一直上  溫度保險絲  就是最後安全防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四  有白色耐熱套管     溫度保險絲 的引線端點是裸露地所以需要套管
通常它(溫度保險絲+白色耐熱套管)  ...

那個 限動開關 有可能接點 黏著 !

無法正常 跳開  然後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四  有白色耐熱套管     溫度保險絲 的引線端點是裸露地所以需要套管
通常它(溫度保險絲+白色耐熱套管)  ...

謝謝SIMON大回覆,這邊的白色套管內沒有保險絲,有拆下來看過,只是連接至切炊飯,保溫的燈號顯示

沒錯,推測應是磁鋼限溫器壞了,現在加上溫度保險絲也斷了,只是沒看到保險絲,如果藏在保溫棉(圖五)

不知如何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限動開關 有可能接點 黏著 !

無法正常 跳開  然後就.............

謝謝jeanshyen大回覆
限動開關 ?是指黑色的微動開關嗎?有接黃、塑膠、紅三條線。這是用槓桿連接至磁鋼限溫器,

磁鋼限溫器沒彈開通常是故障主因,微動開關塑膠融化有看過,會產生間隙不通電煮飯,

這次應該不是,接點有導通

网友C:
先不管保險絲在哪
用三用電表先測哪一段到哪一段應該通而不通

网友D:
正常的鍋應該長這樣,為什麼你的鍋是簡化版???
猜測應該是前修者幫你cost down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AD%90%E9%8D%8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保險絲在哪
用三用電表先測哪一段到哪一段應該通而不通

謝謝atrust大指點,雖曾試著摸索(我電只會導通),但電線延伸至縫隙中,有些不知如何量,我假日再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鍋應該長這樣,為什麼你的鍋是簡化版???
猜測應該是前修者幫你cost down了
http://bbs.pigoo.com/for ...

謝謝benson1206大回覆,這篇我拜讀過,也納悶懷疑被改造過,但前篇有tc11238大回覆早期機種保險絲在內外殼中間,希望tc11238大能幫忙指點如呵拆下內外殼中保溫棉中的保險絲,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benson1206大回覆,這篇我拜讀過,也納悶懷疑被改造過,但前篇有tc11238大回覆早期機種保險絲在內外 ...

外型照片給的不夠!

依稀記得是拆外蒙皮
外蒙皮 與 上蓋後  處螺絲...  外蒙皮被加工成 L型扣住上蓋 再用螺絲固定住。
下部底座有一 似接地的螺絲 ...  移除後外觀還很密合掐得很緊須將兩者從插巢中分開。

网友E:
這台電子鍋應該跟象印NS-NBF10(1.0公升.6人份)一樣,歷史悠久。
記憶中溫度保險絲跟TRS是鎖在一片鐵片上,再鎖在鑄鍋上,將外殼脫下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3F大大說的是正解喔,最近修過一台因為微動開關造成沒保溫一直煮
所以你的溫度保險絲應該是有作用的
圖3一點鐘方向那下面就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的位置(我上次修過一台象印的)
您試試看 微動開關記得換掉喔

楼主:
求救!!怎麼刪圖??

這樣刪不掉

留底
謝謝lkkseemi大的回覆給了靈感,拆下來了,也有新問題 ,方法如下圖

圖一拆兩顆螺絲

圖2這顆可不拆,可拆

圖3這顆也要拆,圈起處螺絲

圖4,如一螺絲拆下。細一字起子挖一下塑膠外蓋後,移除跟上蓋的電線接頭
從縫隙往上翹

圖5依序將整個上蓋翹起就看到溫度保險絲位置

圖6請教各位前輩,這條線功能(斷了 ),一端環繞整個內鐵底號像再延伸至上蓋,一端延伸至電源分支至燈號(保溫?)

圖6請教各位前輩,這條線功能(斷了 ),一端環繞整個內鐵底號像再延伸至上蓋,一端延伸至電源分支至燈號(保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救!!怎麼刪圖??

這樣刪不掉

起手無回 !
先想好要上傳的圖片
圖片上傳以後都要用 且要插入文章內並加上 說圖文 否則會出現 副檔名

副檔名的修改: (置換法)
例 :
2  (再將圖插入文內2位置)

選功能欄上的  圖片 叫出原來上傳的圖片
並複製1   貼在 圖下說明做標記
再將圖插入文內2位置
最後刪除1
重複修改
試試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手無回 !
先想好要上傳的圖片
圖片上傳以後都要用 且要插入文章內並加上 說圖文 否則會出現 副檔名

這次真的奇怪,明明操作應該無誤,結果上傳的圖一起出來

編輯區內文其實一片空白

只在圖片(表情功能旁)有看到驚嘆號符號,點入有看到圖片,卻按刪除也刪不了

對不起大家

上一帖(已不能編輯)的圖6請教各位前輩,這條線功能(斷了 ,跟溫度保險絲固定在一起),一端環繞整個內鐵底好像再延伸至上蓋,一端延伸至電源分支至燈號(保溫?),有得買或修改嗎?謝謝

====================
我大概知道為何不能刪圖了如果我說的沒錯,教學文可能漏了。
就是編輯頁面-->圖片-->選擇檔案上傳-->上傳圖檔後-->游標選定編輯內文位置-->選擇剛剛上傳的圖片,點一下會插入內文。

上面是正常程序,如果有多餘的圖片上傳後沒插入內文,按到圖片視窗右下確定,就會自己跑到內文,
但之後要修改刪除就無法,再編輯也不會顯示在內文內。

我猜可能要先自己手動插入多餘圖片至內文,然後才可以刪除,不知對不對!!前面文章已過時,無法刪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解 TRS 保溫 溫控開關 零件拆解研究

再次謝謝lkkseemi大提供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電子鍋應該跟象印NS-NBF10(1.0公升.6人份)一樣,歷史悠久。
記憶中溫度保險絲跟TRS是鎖在一片鐵片上, ...

謝謝tcy786大,您說的對,謝謝回覆很有幫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救!!怎麼刪圖??

這樣刪不掉

上一篇我幫你刪掉了。
貼圖請先在新手練習區練習,確定會了再正式發帖。
圖片非必要請儘量使用橫拍,因為直拍除了很佔論壇空間,瀏覽起來要滑鼠中央滾輪需一直往下滑動,造成閱讀不便。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一篇我幫你刪掉了。
貼圖請先在新手練習區練習,確定會了再正式發帖。
圖片非必要請儘量使用橫拍,因為 ...

謝謝wish大刪除,照片橫拍省空間,先預覽(練習),在確定上傳。謝謝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