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華碩HD7770_1GD5點位圖電路圖

楼主(2022-04-27):
原本的顯卡外觀(圖片擷取於網路)

因我大哥清理時不小心將風扇外殼弄破了

顯卡的型號如下圖

目前上機時風扇不會轉,但是單接 4 pin的黃色12V線及黑色地線時風扇會轉
測量綠色線有時0V有時4V怪怪的
測量藍色線時為1.9V
到高溫90度左右時會升到3V左右啟動風扇
我是新手請前輩幫幫忙了,感謝感謝。

网友:
這幾年的顯卡不都這樣設計嗎?沒用到時就不會轉...

你也提到 測量藍色線時為1.9V,到高溫90度左右時會升到3V左右啟動風扇

楼主:
大俠您好
我這個是10年前的老卡了,換個別款顯卡一樣4線的風扇測試一上機就會轉耶。原本以為風扇壞了,才拆12V黃線單獨測試風扇是會轉的,才想說看一下點位圖跟電路圖來判斷一下是否元件異常。
PS:今天又將風扇裝上去想量電壓,發現那個(別款顯卡)風扇抖轉一下停一下,過一會又抖一下停掉如此反覆。

网友A:
剛google ,好像滿多hd7770不轉的,站上有人直接改風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531-1-1.html

--
運氣不錯,google 有點位圖下載

楼主:
大俠說的是呀!
之前確實有顯卡為了省電及靜音,風扇是溫控啟動的,但是我google一下,大約都是說5-60度就應該啟動風扇了,可是我的卻是要等到90度以上才啟動且降到90度以下就停了(原廠扇),而另外裝一個華碩GTX260的4線渦輪風扇則是上機就轉動,裝MIS的4線風扇則是抖轉一下就停然後隔了幾秒又抖轉一下就停,因此覺得怪異想研究看,畢竟是我哥的老卡了,也忘記當初裝機時是否上機就轉動了。
感謝楊大俠提供的點位圖,我再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google ,好像滿多hd7770不轉的,站上有人直接改風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531-1-1.html

經過點位圖的查找,在R4004上10K電阻的12V端找出問題,電阻TACH端的電壓會被拉低為0V
測量該電阻只有6點多K不到10K(應該是並聯導致)原本差點動手焊開離線測量或者更換該電阻了,想想是否負載端短路造成。

先拔除風扇PIN腳後反覆開機測試數次,該點為電壓均有3V左右電壓,判斷確實風扇故障。

透過朋友尋找,運氣好買到同型號風扇並更換

一上機果然風扇運轉了

跑了測試程式約15分鐘,溫度最高約73~74度重點是安靜多了。

非常感謝楊大俠提供點位圖讓我能夠正確判斷問題點順利完修。也感謝PIGOO這麼好的平台。

网友B:
我有一片一模一樣的華碩 7770顯卡,兩個月前也是風扇壞了。
後來在拍賣網站向大陸賣家買風扇來換才正常,滿載溫度也是70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一模一樣的華碩 7770顯卡,兩個月前也是風扇壞了。
後來在拍賣網站向大陸賣家買風扇來換才正常,滿 ...

我大哥的故障風扇用手轉還很順耶,單接黃線12V會轉,不過很吵就是了(受不了)。
題外話:
4線中的綠色線故障導致上機不轉,真的不知道風扇裡面不是只有線圈嗎?怎麼會"短路"
若有前輩知道可否告知一下,感恩。

楼主:
剛剛想了一下發現我居然問了一個笨問題,風扇應該有分可調速風扇或溫控風扇,不然幹嘛做成3PIN或4PIN的呢 !
讓各位前輩見笑了哈哈!

网友B:
華碩這個4PIN的風扇轉速會自動調整,沒跑遊戲時很安靜,顯卡溫度也只有30幾度。
但是跑遊戲或測試軟體,風扇轉速就會飆高,溫度也會上升的70幾度,明顯有點聲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華碩這個4PIN的風扇轉速會自動調整,沒跑遊戲時很安靜,顯卡溫度也只有30幾度。
但是跑遊戲或測試軟體,風 ...

謝謝解說

网友C:
恭喜找到一樣的風扇  運氣很好  有時候找到壞掉的零件  但卻是買不到很無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找到一樣的風扇  運氣很好  有時候找到壞掉的零件  但卻是買不到很無奈 ...

電子零件確實比較不好找,但是電腦零件我還可以碰碰運氣,因為朋友在三峽做二手電腦主板、顯卡、記憶體、硬碟方面的買賣唷 !

网友C(2022-05-27):
請問方便給我他的Line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方便給我他的Line嗎

好喔!
他的 Line ID :0937111991
楊先生,他人很好、很熱心,所在地在新北三峽
至於買賣的部分就請您直接跟他洽談您的需求唷!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的規模是否有您需要的。
我都是直接詢問,然後有貨去他家買,直接拿比較快。呵呵!
給有需要的酷友參考囉!

PS 請問這樣是否有違版規,如有違規再請版主告知移除,謝謝您。

网友:
加line了  可以移除了  感恩

网友:
如果無違版規  留著給有需求的人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