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880GM-LE ver.1.02 不開機

楼主(2022-04-27):
檢測到兩處電感對地二極值偏低皆為0.003,位置為L1785、L46。

透過點位圖查詢L1785一端+1.1V接到北橋RS880,另一端接NMOS Q2252。
查詢點位圖L46是DDR3記憶體供電。

斷開L1785,確認是+1.1V對地短路,該網路連接到MLCC仔細觀察沒有破裂的情形。
請問各位先進這個狀況是否只有更換北橋880芯片這條路? 感謝!

參考資料:
1)ASRock 880GM-LE r1.02點位圖 by 獅子魚大
2)技嘉 GA-880GM-USB3 主機板維修時序圖by Wish大
3)[問題求助] 徵求GA-880GMA-UD2H 電路圖手冊 by jazz00040,圖紙在四樓由獅子魚大提供。

网友A:
可以先上電 看是哪發熱 ?

如果是 北橋 那就很分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上電 看是哪發熱 ?

如果是 北橋 那就很分確了~

感謝J大回覆,剛裝回電感,上電測試。

北橋裸晶直接接觸測溫頭約20秒鐘就上昇到55度C。

看樣子是不用修了~沒BGA拆焊設備也沒晶片可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回覆,剛裝回電感,上電測試。

北橋裸晶直接接觸測溫頭約20秒鐘就上昇到55度C。

我之前也有碰過 北橋 的 ~

跟 南橋 一樣 很 南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有碰過 北橋 的 ~

跟 南橋 一樣 很 南喬 !

想起之前修筆電IPC,前輩都說短路最簡單,電感斷開就是一翻兩瞪眼。

不是「待CPU」就是換MOSFET。

獲得一張料板,部份零件應該有DIY成治具的潛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回覆,剛裝回電感,上電測試。

北橋裸晶直接接觸測溫頭約20秒鐘就上昇到55度C。

也不一定是北橋 主板正反兩面都有零件
燒機法找看看哪裡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是北橋 主板正反兩面都有零件
燒機法找看看哪裡發熱

感謝獅子魚大的分享。

明天我移除電感,加個1.5V 3A燒看看。

背面零件剛好位於北橋週邊,說不定會發現新大陸。

楼主:
+1.1V接上傳統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2v 2.5A。

正反面都確認過MLCC,僅有北橋明顯發熱。

另一顆電感L46斷開,Q2207些微發熱。

火花起壓~ 感謝J大、獅子魚大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