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smed BE-266A 電熱毯不會熱

楼主(2022-04-28):
電熱毯算是功率不大,發熱起來又溫暖的好物,出去露營必備,不跳電又問暖

內部做工看起來挺不賴,型號BE-266A

故障情況是有亮燈,但是完全不會熱,估計是內部斷路了
上網查詢,一般是維修溫度保險絲,兩條白色電線進去分兩路,各有一個溫度保險絲,測量是有通的,殘念

最後終於找到一處電熱絲斷掉,但是這個電熱絲那麼細,不曉得大家都怎麼處理?
壓接用到最小的0.5還是覺得不怎麼可靠,焊錫也吃不上去~~覺得勉勉強強連接而已
為了避免接觸不良發熱,套上熱縮套和上滿耐熱矽膠,就順利完修了

网友:
我有想到2條線壓住或是用任何方式焊接之後
再用焊錫套管封裝
然再將兩端電線皮用壓線管壓住抗拉力

网友:
這個場合一般是用耐熱套管。

网友A:
電線與發熱絲的接續可以去買合適內徑的小銅管後切一小段來壓接,如果也沒有適當的壓線鉗也可以用老虎鉗與榔頭來捶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線與發熱絲的接續可以去買合適內徑的小銅管後切一小段來壓接,如果也沒有適當的壓線鉗也可以用老虎鉗與榔 ...

這次遇到的問題是電熱絲中間斷掉要接起來,雖然電熱絲咖啡色看起來好像還蠻粗的,但是多半都是保護層,裡面電熱絲很細很細,手邊壓接套管最小是1.25還差很遠,改天再去找看看有沒有更小的套管。
**這次臨時是用1.25套管,壓接鉗用最小0.5檔位去壓,還是覺得沒有很緊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次遇到的問題是電熱絲中間斷掉要接起來,雖然電熱絲咖啡色看起來好像還蠻粗的,但是多半都是保護層,裡 ...

壓接套管 1.25 已經是最小的其內徑是 1.2mm 可以適合 0.5 到 1.0mm 的電線用。
黃銅空心銅管有各種尺寸最小的外徑是 0.8mm 內徑是 0.5mm,管壁更薄可以更密合,我曾拿來接續電熱絲與細的被覆鋼絲線,壓接的好強度不用擔心。

如果電熱絲夠長可以來回多折幾次,增加接觸面積與壓接強度,同樣的道理也可用現成的 1.25 接壓套管裡面塞滿銅絲後再來壓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接套管 1.25 已經是最小的其內徑是 1.2mm 可以適合 0.5 到 1.0mm 的電線用。
黃銅空心銅管有各種尺寸最 ...

好主意,謝謝提供解決問題的好方法!讚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