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C與3V5V晶片

楼主(2022-04-28):
請問各位,   1.如果筆電的主板不接上EC,還會有3v及5V輸出嗎?

网友A: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個16位單片機,它內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sh來存儲EC的代碼。EC在系統中的地位絕不次於南北橋,在系統開啟的過程中,EC控制著絕大多數重要信號的時序。在筆記本中,EC是一直開著的,無論你是在開機或者是關機狀態,除非你把電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在關機狀態下,EC一直保持運行,並在等待用戶的開機資訊。而在開機後,EC更作為鍵盤控制器,充電指示燈以及風扇和其他各種指示燈等設備的控制,它甚至控制著系統的待機、休眠等狀態。主流筆記本系統中"

楼主(2022-06-02):
引用 网友A: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個16位單片機,它內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sh來存儲EC的代碼。E ...

謝謝您,我查找了一下,好像是3v5v的pwm 的致能腳,要與ec連接,它才會輸出,一開始是由3v5v芯片產生線性3v給ec,接著再產生線性5v,最後才是3v5v,不曉得這樣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