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簡易功率表WANF D02A跟DL69-2047的差異性

楼主(2022-04-28):
手邊有兩台簡易的功率表,一台是早期買的成品WANF D02A
一體化的設計,插上去就可以知道電壓 電流  功率 累積度數這些
另外一台是要買來跟一般明盒組裝的零件,DL69-2047,多了一個CT可以把火線穿過去,理論上測電流會更精準?

平常沒有特別比較兩台數字,那天心血來潮測一下,發現還差異頗大
先拿了普通的小電扇來測試,銘牌寫25W

再拿另外一台護貝機來測試,銘牌寫600W

測試看起來差異不小,還是這類的產品本來就測個大概參考而已?
理論上DL69-2047,多了一個CT可以把火線穿過去,測電流會更精準?

网友:
使用CT比流器方式優點是可以隔離式測量,也可以測量更大電流,但感應式的準確度不會比SHUNT方式好。

當然準確度還是要看整體設計而定,以這兩者誤差看來,都還在合理範圍之內。

网友:
差異 檢測電流不同,電壓差一點點,整體功率差一位數,與有無計算金額轉換。

至於樓主認定的CT搞不好只是外掛與內建之差而已,直驅或分流的看線徑單一組件成本很高也占體積,基於安全隔離式設計CT較安全條件也是要有適當保護。

本人(能)反應,用電養成計畫,沒事不要去接觸或遠離足以致命電力系統。

网友:
看 WANF D02A 的貼紙寫著精度 1 級,查了 DL69-2047 的規格是寫 1%,所以兩者的精度是同等級的,只要兩者的讀數是差異在 1 ~ 2% 左右就都是沒問題的。

But ! 您可以去搜尋市面上的電流勾表其精度規格是多少,約略在 1.5 ~ 2.5% 之間即使是領導品牌 FLUKE 也是如此,理論上勾表是儀器等級出廠時都有逐項測試與校正,而 WANF D02A 與 DL69-2047 是消費等級的沒有做逐一校正所以其號稱的精度應該只是設計與理想值。

如果很在乎其精度是否準確可以去弄個精度 0.5 級以上的工業用表頭或是有校正過的高位數的桌上型數字電表來比對,但是比對完後您也是無法對其做校準的程序所以意義不大。

用比流器的表頭可以量測到比較大的電流範圍例如 100A,但是其精度普遍上低於檢流電阻或康銅絲的電流取樣,因為鐵粉芯的比流器存在非線性的特性,目前最精確的電流採樣是霍爾效應的,外型如比流器一樣要穿線進去而且還要供應電源給她。

上述的精度是在理想的電壓電流波型皆為標準正弦波時,但實際上因為電源來源或負載種類而導致波型失真與多諧波成分而引響到讀數,所以好一點的儀表有標示 Ture RMS 的其讀數會更為精確,簡易型的功率表這時就真的只能當參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