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有裝機車手機架的會員建議那一款物美價廉?

楼主(2022-04-28):
自從我家大白被我騎過埔里後,想找一天來騎去白沙屯,還是想買個手機架放手機,不然都不知道路,請問有裝手機架的會員是裝那一款的?機車的手機架似乎都是裝在固定後照鏡的螺絲上,如果你使用後的心得覺得不錯,可否拍張照片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ee.tw/X%E5%9E%8B%E6%89%8B%E6%A9%9F%E6%94%AF%E6%9E%B6-X%E6%89%8B%E6%A9%9F%E6%9E%B6-%E5%BE ...

你的機車是裝這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ee.tw/X%E5%9E%8B%E6%89%8B%E6%A9%9F%E6%94%AF%E6%9E%B6-X%E6%89%8B%E6%A9%9F%E6%9E%B6-%E5%BE ...

這個年輕人幾乎人車一裝阿!{n_116:}

网友B:
大大,如果是我要買,我會買全鋁合金的,很怕斷掉…手機真的太重了,我現在沒騎機車,但我腳踏車上裝的是鋁合金的~~{n_125:}

网友:
我要導航都把手機平放車廂朝前面
藍芽耳機戴上用聽的
先把路線大概記一下...
不確定就停旁邊打開車廂看一下
人站機車旁邊把手機拿起來在那滑就不算騎車滑手機了
原本我也想買X型手機支架後來疫情就沒買了
剛剛發現有更好的鋁合金手機支架
還在看哪款騎一騎不會把手機噴飛

网友:
名夠大的連結裡有一條像蝴蝶的矽膠綁帶就是防飛的,以站大壓車的感覺不用應該也不會飛吧?{n_1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如果是我要買,我會買全鋁合金的,很怕斷掉…手機真的太重了,我現在沒騎機車,但我腳踏車上裝的是鋁 ...

鋁合金更容易斷,目前都是用塑膠的,沒遇過塑膠本身斷裂,只遇過鎖後照鏡底座的L鐵裂開(厚度2mm)。

网友:
我比較擔心手機鏡頭震壞了,所以都一直沒買

网友:
推薦五匹章魚款,鋁合金堅固耐用,手機輕鬆拆裝,也夾的很穩
我大羊.小綿羊三台機車裝這款,即使騎到140都很穩
蝦皮網站又掛了,露天的網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4722019683

网友:
唯一支持 Quad Lock, 強, 穩定, 簡潔, 沒防水,
物美價不廉就是了 :)

网友C:
我是使用這種,剛查一下是2017年買的.
使用快5年了,還蠻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使用這種,剛查一下是2017年買的.
使用快5年了,還蠻穩的.

請問你這台機車晚上都停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這台機車晚上都停在那裡?

停在自家騎樓.

楼主:
麻煩這幾天把該輛機車停在攝影機照不到的死角處。
感謝柏青哥的配合。

楼主:
昨天在翻東西,結果翻到一個手機架,這個手機架是我開前一部車時買的,就插在冷氣通風口就能用了,用了沒幾天就拿下來了。

現在的車就內建導航,用語音就直接可以播接電話,手機有專門的地方放,這個手機又塞到箱子裡了,當時應該買機車用的........,千金難買早知道。

网友:
物美價廉
通用的話螃蟹夾(隨裝隨卸)配上,萬向雲台(隨你轉),加個手機夾(看手機或平板)三合一組合從最俗300內有找,到掛品牌與質感3000以上都有,只要是攝影器材類不超過乘載還有孔位擴充組合。
螃蟹夾/萬向雲台/手機*運動相機*平板夾,通用1/4或3/8孔位或螺牙

炫耀圖要誇張點夾個大平板比儀表還大....錄影/監控/導航中/遊戲/音樂/通訊/上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機車是裝這個嗎?

是ㄚ! 有用才敢推薦,沒什麼問題~

矽膠束帶一定要上,一般騎乘一定夾得住,就怕萬一撞到哭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