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氏牌YUS180-RDN1室內數位對講機維修
關閉

楼主(2022-04-29):
家中俞氏牌YUS180-RDN1室內數位對講機從管理室通知住家不響鈴,跟啞巴機一樣,請廠商查修,稱IC故障,換修1800元,維修800元,覺得貴森森,就自己動手修修。

外殼

外殼

背面

背面

拆開後面四顆螺絲絲

拆開後面四顆螺絲絲

機板上五顆螺絲,今天的主角音量可變電阻

機板上五顆螺絲,今天的主角音量可變電阻

舊品測量0歐姆

舊品測量0歐姆

新品10K歐姆

新品10K歐姆

解焊換修後,一切正常

解焊換修後,一切正常

楼主:
材料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5704340986&_gl=1*ph8upz*_ga*MTgzODIyNzEwOS4xNjM0NzExMTg0*_ga_2VP4WXLL56*MTY1MTIxNTI2OC4zMy4xLjE2NTEyMTUyNzYuNTI.

楼主:
B103(10K)單連三腳

网友A: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次數。

而且你的舊品測量0歐姆是不對的  應該是無窮大(開路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違反版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 ...

麻煩將此帖刪除,沒有必要給貴網站泰來困擾,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