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牧田10.8v轉大容量!

楼主(2022-04-29):
弟淘了它牌電池轉牧田大顆,之前有買了10.8v的殼就找些小螺絲把電池板銲了鎖上!換上大顆後馬達散熱孔會看到閃光阿!{n_116:}

插pin

上機

网友A:
哥雖然有兩支18V的大雞絲,偶爾也會想起牧田10.8V的輕巧。

再買一支一樣的嗎?我曾認真考慮過。
可是,機身更短,扭力多了40~50%,徹底粉碎了回歸的想法。
LP捏著,買啦~

對了,還有大容量6.0Ah電池可以選。
這個基座,跟樓主的有點像。
只不過裝上企............我去,怎麼又變重了。{n_067:}
18V配個2.0Ah電池,好像也沒重多少QQ

楼主:
美沃奇跟本是坦克啊!{n_1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雖然有兩支18V的大雞絲,偶爾也會想起牧田10.8V的輕巧。

我也是用美沃奇的
我是不用M12的 都用M18 因M12電池是由下往上插入的 用久電池會脫落造成接觸不良

不知獅大 對於牧田跟美沃奇兩種使用起來 感覺哪種比較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美沃奇的
我是不用M12的 都用M18 因M12電池是由下往上插入的 用久電池會脫落造成接觸不良

好der,海馬大希望阿斯,狂鞭一下米蛙機,那就開始嘍~

這是什麼爛設計,M18的扳機壓到底,還突一塊邊緣,刮手的感覺,很不爽捏~

接下來,M12與M18都有。
用最輕的力道摳扳機,慢慢加大,不要讓它轉哦。
奇怪,嚶嚶嚶的電流?聲音出現,這是所謂的高頻音嗎?電路板設計功力有差嗎?

扳機力道,牧田的比較輕一點。
就這麼輕一點,影響到的使用體驗,控制手感細緻多了。

無法否認,M18的扭力還是最強的。
想不通,扭力嘛,拆輪胎的扳手機,隨便都好幾百N.m(牛頓.米),為什麼綠M的衝擊起子機,扭力不做大一點?
紅M機,我拿到手以後。感覺重量增加了。應該是接起子頭內的衝擊塊加大了。
然後,M12尤其明顯,配小電池時有點頭重腳輕。

M12+6.0Ah電池,跟牧田18V+2.0Ah電池,差不多SIZE耶~

其實米蛙機沒那麼不堪,大概就是好學生90幾分差別一兩分的感覺。
不過阿斯的用途,隸屬室內裝潢業,如果只能擁有一支,還是會選綠M。

网友:
請問您是10.8V的機器接18V的電池嗎

楼主:
副廠用到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