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除濕機F-Y12ES不除濕,風扇有動,壓縮機也有運轉。

楼主(2022-04-29):
開機後,工作電流從0.9A開始逐漸下降到0.6A。毛細管結霜,蒸發器銅管沒有結露,是漏冷煤還是管路堵塞?
故障測試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23vZermZbU

毛細管結霜

工作電流從0.9A開始逐漸下降到0.6A

蒸發器銅管沒有結露

网友A:
如果結霜沒化掉 那就漏冷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結霜沒化掉 那就漏冷媒了

若是管路堵塞,會是怎樣現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管路堵塞,會是怎樣現象呢?

管路阻塞 也是會結霜後會退 電流會增加 因壓縮機輸出被阻塞會壓力變大所以電流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路阻塞 也是會結霜後會退 電流會增加 因壓縮機輸出被阻塞會壓力變大所以電流增加 ...

謝謝你的解說

网友:
乾燥器連接毛細管接頭加熱.化冰後正常就是冰堵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 ...

感謝您的指正,下次我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