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伺服器又掛了一顆硬碟

楼主(2022-04-29):
我們的伺服器是IBM 主機架RAID 1,剛剛我把壞的硬碟熱插拔更換,不過以前我們的硬碟都是使用IBM 15K轉的,我只剩下HP 10K轉同容量硬碟,不管了,還是先上線試試吧!
硬碟同步要很久,明天再來看看有沒有問題,原本還以前一邊同步會很卡,剛剛試了一會兒倒是不會,大家再試看看。

网友:
沒法 按讚訂閱小鈴鐺
只好按ㄍㄨㄤˇ ㄍㄠˋ  去

网友:
老闆加油!!!支持,您一定可以的!!

楼主:
一顆15K,一顆10K,組成RAID 1看起來似乎沒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顆15K,一顆10K,組成RAID 1看起來似乎沒差。

頂多會跳 Non-Warrantied Device 錯誤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頂多會跳 Non-Warrantied Device 錯誤訊息。

看起來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訊息只在開機跑POST會出現,如果可以略過,使用上記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訊息只在開機跑POST會出現,如果可以略過,使用上記得是正常的。

我也想到既然我沒有15K轉的硬碟了,而10K轉的又很多,那就兩個都換成10K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