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大陸買電子零件多少都會碰到的情形。

楼主(2022-04-30):
(无正文)

网友:
怎麼看待[供應源]  也是個好問題

网友:
翻新的真的很坑爹,翻新的腳位還不同~超扯!

讓我回憶起之前委託露天賣家代買IC,上電直接燒一顆洞,真的修到懷疑人生。

网友:
我也上過一次當 ~

新品都有假 我還買二手的 X 2

果然是.................看 !

网友:
才會 我上次買了大陸的 3484A . 又買了熱風槍~
好不容易換上電視主板.........不做動.換了好幾顆....
最後放棄 改成外接降壓板完工 ORZ

网友:
如果是高單價音響用功率電晶體 REMAKE 的情形更嚴重

网友:
大陸購買零組件 一半是假貨一半是真貨..
除非是原廠商店購買 是真貨外..
台灣 拍賣站 要注意 現在大陸貨品 ....

网友:
IC 通常都是拆料整新居多吧?

以前買了幾十顆 BQ24725 ,735。某一時期很多機型都這顆

有時候換了二、三顆 BQ725 還是修不好,不過電、不充電問題

加上不熟充電滿足條件,到最後只能棄修了

雖然會懷疑到 IC,畢竟都換了二、三顆,其實都有可能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