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RAID 1 硬碟的問題

楼主(2022-04-30):
大家應該都知道RAID 1就是指鏡像,A、B兩個硬碟同步運作,假設A 硬碟掛了,只要B 硬碟是好的,那設備一樣正常工作,只要換上一個好的A 硬碟,那兩個硬碟又會自動同步,讓設備恢復正常。

請問有用過RAID 1的會員,如果A 硬碟壞了,換了一個好的硬碟,但是裡面有資料,它是在同步的過程就一併刪了,還是我要先把硬碟刪成空白再裝上機?

网友A:
舊資料會自動被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資料會自動被清掉

感謝你解惑

网友B:
說到備份,只有驟然失去的才知道重要,我是不知道同步一個硬碟需要多久,但是硬碟一直使用一定比間歇使用壽命來的短吧?如果同步能在一天內完成,那天天換一次硬碟是否可行?且AB碟交替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備份,只有驟然失去的才知道重要,我是不知道同步一個硬碟需要多久,但是硬碟一直使用一定比間歇使用壽 ...

某護國神山機台數據就是換班的人員抽硬碟下來
上班的人員自己插一顆硬碟上去

网友C:
題外話,個人遇過RAID 1兩顆一起掛後,寧願配1+5也不用純RAID1。

网友D:
難怪網路有許多中古硬碟在保固內
使用1-3年,運轉時間都是近萬或1.2萬小時
這些都是伺服器使用預防性汰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到備份,只有驟然失去的才知道重要,我是不知道同步一個硬碟需要多久,但是硬碟一直使用一定比間歇使用壽 ...

硬碟同步要多久主要是看硬碟內資料多大?以我們論壇的伺服器等級來說至少要12小時以上。
因為以前IKURA 曾經贊助一台SCSI 硬碟櫃,裡面有10個接近全新的73G 80針硬碟,而兩個硬碟一起壞的機會是不太可能,所以伺服器上的系統碟故障我有不用怕,壞一個就換一個,連關機都不用,拉出故障硬碟,把好的硬碟裝上拖盤後,直接插入伺服器就自動同步了。

天天換一次硬碟?那就表示天天在同步了,這應該是不需要,原本兩個硬碟都是15K轉,因為IKURA給我的硬碟櫃裡面是10K轉的硬碟,現在伺服器變成是一個15K轉,一個10K轉,我可能會把那個好的15K轉硬碟換成10K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題外話,個人遇過RAID 1兩顆一起掛後,寧願配1+5也不用純RAID1。

我們這台伺服器只能裝兩個硬碟,只有RAID 0或1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難怪網路有許多中古硬碟在保固內
使用1-3年,運轉時間都是近萬或1.2萬小時
這些都是伺服器使用預防性汰換吧 ...

公司使用的硬碟都不會用到壞再換,因為風險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這台伺服器只能裝兩個硬碟,只有RAID 0或1的選項。

所以老大辛苦了,要隨時注意狀態以策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碟同步要多久主要是看硬碟內資料多大?以我們論壇的伺服器等級來說至少要12小時以上。
因為以前IKURA  ...

我們假設一個情況,在硬碟未壞的情形下,電腦關機,將RAID 1的硬碟 A B 其中一個拔下,假設拔下 B ,開機後插上C 碟讓他去同步,這樣 B 可以在以後單獨一個當作開機用的硬碟嗎?

如果可以,這樣B硬碟是不是可以當作一個獨立的備份硬碟?

在備份的週期,每個硬碟順序插上使用,又有備份,又可以讓硬碟有輪流休息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假設一個情況,在硬碟未壞的情形下,電腦關機,將RAID 1的硬碟 A B 其中一個拔下,假設拔下 B ,開機 ...

伺服器跟一般電腦其中一樣差別就是伺服器能熱插拔,不只是硬碟,我們的伺服器上有兩個Power,以前也壞過一個,其中一個照常工作,我要換Power也不用關機,直接把壞Power拉出來,好的Power塞進伺服器,兩個就又一起工作了。
硬碟也是這樣,不管B碟是好是壞,我要拆下B碟根本不用關機,至於拆下的B碟能不能單獨一個工作我是沒有試過,不過如果在同一台機器上應該是可以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假設一個情況,在硬碟未壞的情形下,電腦關機,將RAID 1的硬碟 A B 其中一個拔下,假設拔下 B ,開機 ...

原則上, Server/NAS是 "嚴禁在關機之下更換硬碟的"!
因為系統在運作時, 會自行記錄硬碟狀態..
一旦關機, 系統就不知道誰是誰.. 誰發生什麼事...
所以, Server/NAS 大多會使用熱插拔在線更換硬碟!

另外, 即使硬碟在運作中拔除再插回, 系統還是會再重新自檢一次..
資料是不是會再同步一次, 要看每一家系統檢核資料的做法..

註:
有一些低階的NAS硬碟是沒有插拔槽的, 所以設計成可以關機後再換硬碟..
一樣的... 這要看每一家系統檢核資料的做法..

网友B:
不管是熱插拔或是關機更換硬碟,我想表達的就是更換下來的硬碟,在下次是否可以當開機硬碟?
這樣硬碟輪流使用的壽命應該會比一直用的壽命長久吧?然後拔下來的硬碟就是備份的硬碟。

在我常用電腦的主機板GA-H67M-D2-B3 ,是有RAID模式的,我也曾用過RAID 1,當然也試過關機拔下一顆,在下次單顆開機會有錯誤訊息,然後插上另一顆硬碟,還是沒有自動備份的動作,可能是我操作錯誤或是主機板的功能不足緣故。

所以我的建議只是我個人的想法,大大們參考一下,能有像我說的完美結果當然是最好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熱插拔或是關機更換硬碟,我想表達的就是更換下來的硬碟,在下次是否可以當開機硬碟?
這樣硬碟輪流 ...

NAS比較特別, 它的開機系統是在另一個儲存空間(DOM/USB...)
所以, 拔下來的硬碟是沒有開機功能的..

牛理解您要表達的是, 在一般電腦上做RAID1的A/B硬碟.
是不是可以隨時將A或B拔下來, 以C硬碟去輪流替換,
藉以分攤硬碟的使用時數, 減少硬碟損壞的機率..

從兩部份來看您的問題..
1. 您在作業系統內, 有安裝RAID管理的程式嗎??
映象中, Intel ICHx Raid, 應該要搭配Intel公用程式才能發揮RAID監控功能.

2. 硬碟使用時數長, 不代表硬碟一定會壞...
牛的NAS由5顆WD 3TB硬碟組成RAID6.. 這5顆硬碟的使用時間, 都快9年了!

硬碟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儲存裝置..
RAID也僅是減少硬碟損壞時的資料遺失風險..
這件事, 30年來... 沒有變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NAS比較特別, 它的開機系統是在另一個儲存空間(DOM/USB...)
所以, 拔下來的硬碟是沒有開機功能的..

GA-H67M-D2-B3的RAID設定,要先在BIOS裡面,將硬碟模式設定成RAID,當然還有IDE跟AHCI兩種,也有的主機板是只有IDE跟AHCI兩種的。

裝兩顆硬碟時,開機會有提示,CTRL+F(有點忘了,假設是F好了)進入RAID設定,會有另一個畫面來設定RAID模式,我只會設定0與1兩種...

設定0跟1在重開機後,從FDISK畫面都是顯示一顆硬碟,只是疊加(0)與同容量(1)差別,再來就是安裝系統了....這沒什麼區別的。

也可以不進入RAID設定畫面。(BIOS還是設定成RAID)這樣就是顯示兩顆同容量的硬碟,我可以用GHOST的XP來還原成功,然後還可以熱插拔,這就是我一直使用這塊主機板的原因。

我對RAID沒有特別的鍾愛,在SSD還沒有很便宜的時候,我是用RAID 0來增快讀寫速度,但還是沒有快多少。現在用了SSD,RAID只用來熱插拔方便快速換硬碟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H67M-D2-B3的RAID設定,要先在BIOS裡面,將硬碟模式設定成RAID,當然還有IDE跟AHCI兩種,也有的主機板 ...

以序述來看, 您僅開啟BIOS RAID Mode..
所以, 您沒有安裝RAID的公用程式, 對吧?

舊名: Intel® Matrix Storage Manager
新名: 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這個您可以找找, 裝裝看... 應該會有一些進階的控制!

https://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886255
這一篇文章有一些資訊.. 順便借個圖來用..

另外, 熱插拔的話, 開AHCI模式就可以了!
牛從WinXP時, 就硬改驅動為AHCI, 在熱插拔了!
用SSD熱插拔倒是還好... 用傳統硬碟熱插拔時... 會有馬達都還沒停的感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使用的硬碟都不會用到壞再換,因為風險太大了。

我也買過這種硬碟,是都正常
每天開機時間不多,也沒有頻繁存取資料,到目前為止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買過這種硬碟,是都正常
每天開機時間不多,也沒有頻繁存取資料,到目前為止正常 ...

牛也敗了五顆7500小時的10TB(WD101EFBX)硬碟..
不知道手上這台NAS能不能支援..
收到後上機, 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也敗了五顆7500小時的10TB(WD101EFBX)硬碟..
不知道手上這台NAS能不能支援..
收到後上機, 再來回報.. ...

5顆10TB

网友E:
5顆10TB, 做RAID6, N-2後, 也只有30TB的容量...
RAID6的好處是... 一次要掛三顆硬碟, 資料才會GG..
比起RAID1或RAID5, 資料的安全性高多了!

會想要換到10TB..
也是因為服役中的3TB.. 真的該換下來了..
NAS真的是用習慣後, 就回不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顆10TB, 做RAID6, N-2後, 也只有30TB的容量...
RAID6的好處是... 一次要掛三顆硬碟, 資料才會GG..
比起R ...

我不敢用鏡射以外的raid功能,因為我看過有人raid掛掉後,資料救不回來,
如果只是用鏡射,raid掛掉,我只要拿其中一顆硬碟,重建raid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牛也敗了五顆7500小時的10TB(WD101EFBX)硬碟..
不知道手上這台NAS能不能支援..
收到後上機, 再來回報.. ...

一個多月前想買顆大容量的硬碟(原本只有2TB和3TB)
發現容量越大,新品和二手價價差越小

後來乾脆買新的16TB,這下可以用好久好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不敢用鏡射以外的raid功能,因為我看過有人raid掛掉後,資料救不回來,
如果只是用鏡射,raid掛掉,我 ...

RAID1鏡射, 如果兩顆同時壞掉, 也是淚撒啊~
RAID5是N-1, 和RAID1一樣, 兩顆同時壞掉的時候, 淚撒~
RAID6是N-2, 要同時壞掉三顆才會掉眼淚..

之前曾經發生過RAID6兩顆硬碟報錯 (在NAS內設定Mail通知)
回來後, 把報錯的硬碟拔下來, 這時NAS還是正常在跑的.
硬碟帶到光華WD更換, 回來重新插上, 問題就排除了!
RAID6很浪費實際能使用的硬碟空間..
但只要遇到一次, 就會知道RAID6的好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個多月前想買顆大容量的硬碟(原本只有2TB和3TB)
發現容量越大,新品和二手價價差越小

主要是不知道手上這台 TS-569 Pro是不是能抓得到大於6TB的硬碟...
理論上, Linux應該早就突破儲存容量限制..
但必竟, 真的是十年的老機了.. 網路上也沒有人發文分享... (有人問.. 沒人回)

另外, 資料還是得經常整理...
要不然.. 儲存空間再大.. 也是填不滿一直下載的壞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不知道手上這台 TS-569 Pro是不是能抓得到大於6TB的硬碟...
理論上, Linux應該早就突破儲存容量限 ...

"儲存空間再大.. 也是填不滿一直下載的壞習慣.."

這句話真的太對了
看硬碟空間那麼多就想盡量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AID1鏡射, 如果兩顆同時壞掉, 也是淚撒啊~
RAID5是N-1, 和RAID1一樣, 兩顆同時壞掉的時候, 淚撒~
RAID6 ...

大大,我指的是raid外接盒掛掉
raid6如果遇到raid外接盒掛掉
升級了raid外接盒
要如何重建raid6呢?
當然這只是假設性問題
但之前我朋友用星盟的raid外接盒
就有遇到掛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我指的是raid外接盒掛掉
raid6如果遇到raid外接盒掛掉
升級了raid外接盒

這個問題, 簡單... 卻也不簡單!
主要還是看您指的外接盒用的是什麼樣的系統..

以QNAP, Synology來說, 硬碟是可以拆下來, 接在桌機上, 用Linux去Mount Raid讀取.
因為, 做過RAID的硬碟都有會有RAID標記引導
若是以硬體RAID做的硬碟... 就不一定了!

同一個廠家做的RAID是比較有機會在換機/換板後, 重新掛載回來...
以QNAP/Synology來說, 系統在安裝時, 會提示硬碟有資料, 要不要保留.

NAS或是RAID外接盒,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產品...
NAS是一個系統, 主要是能連上網路, 做儲存裝置或是應用程式管理, RAID只是它其中的一種功能!
您提到的星盟外接盒, 它比較像是以硬體的方式做RAID, 只有單純的儲存功能, 比較像是陣列外接硬碟盒的概念!

另外, NAS是可以再後端接這樣的外接盒再擴充儲存空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說到備份,只有驟然失去的才知道重要,我是不知道同步一個硬碟需要多久,但是硬碟一直使用一定比間歇使用壽 ...

阿三哥好
小弟的看法是天天換硬碟似乎不好唷!
RAID1是鏡像完成後就沒什麼在讀取了,除非新增或刪除資料。
換上新硬碟RAID又開始做檢測、教驗、複寫、.....如此的循環直到兩顆硬碟鏡像完成。
這個過程是兩顆硬碟幾乎是全速運轉的讀寫,電腦也變慢,沒有比較好喔!

网友:
WISH大大您好
小弟的建議是要把硬碟清空在上機會比較好喔!
畢竟RAID1沒有那麼聰明,假設如樓上某些大大所說的AB硬碟都沒有壞
抽掉B當備份碟,插了一顆新的C碟rebuild一周後又拔除C碟當備份碟
這時插上B碟.........請問RAID會以A碟還是B碟為主呢?

小弟試過單拔除一顆硬碟是可以開機的(異機)
但是有機率問題,有的無法開,有的只要晶片差不多,驅動上一上就可以當備機使用

因此上述的問題中B碟也帶有開機資料,難保笨笨的RAID1不會搞錯?
會不會將A碟覆蓋掉了???
因為RAID1的硬碟插入順序在RAID管理程式看到的硬碟名稱是磁碟0跟磁碟1
一般都是磁碟0為主,如果您今天拔掉的是磁碟0,插上上述的AB碟中的B碟......
為了不要有風險,清空在上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阿三哥好
小弟的看法是天天換硬碟似乎不好唷!
RAID1是鏡像完成後就沒什麼在讀取了,除非新增或刪除資料。 ...

在線抽換硬碟,換下的硬碟當備份,只是我個人的想法,天天換也是一個想法,有的資料多,有的資料少,多久更換一次全憑當事者的決定,但是前提是抽換下來的硬碟能在下次當開機碟,這點是很重要的。

至於抽換下來的硬碟再次上機,如果不是關機後將原先的兩台再次上機,不關機的情形下,應該會以運作中的硬碟為依據運轉。實際上會有怎樣的情形?我沒有伺服器的需求,希望大大可以試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