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C 台灣鍵全電工 JWF3002-2 3P15A 日規埋入型暗插座

楼主(2022-05-01):
前天工作室電熱水器怎麼在漏水,去朋友那裡抓人來修,一進門就看到一盒紅色插座,紅色的插座一般是消防用的,正想問他為什麼有紅色的插座?結果他說是做水電的朋友裝錯了,因為無法退貨朋友拿一些給他,他順手硬塞了幾個給我........。

他總共拿8個給我,我再看跟什麼一起標酷幣好了。

网友A:
老大為大家謀福利
網路找不到蓋板

网友B:
開孔大小不知多大,或許和這種冷氣的一樣

來源:連結

也有塑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為大家謀福利
網路找不到蓋板

這應該很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開孔大小不知多大,或許和這種冷氣的一樣

來源:連結

大大:這兩款是專用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這兩款是專用蓋板

我想說兩端金屬片、螺絲孔差不多位置,造型也差不多。感覺是某種標準型的吧

网友:
家裡也有個紅色的插座,一直搞不清楚有什麼作用,直到去年還前年分區停電後,才知道原來是社區發電機啟動後會供電,可惜太慢知道了,沒機會試用到,害我搞了一堆USB小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裡也有紅色的插座,一直搞不清楚有什麼作用,直到去年還前年分區停電後,才知道原來是社區發電機啟動後會 ...

辦公大樓的紅色插座也是備用供電,平常插也有電、停電時會切發電機供電

网友D:
規定就是規定,不要亂裝造成誤導(張冠李載似是而非),維護安裝人員困擾亂接與超載。

紅色插座,家用用以識別,緊急電源用的,平常是無電須有發電機設施有限制(要看輸出容量)(大多大樓),如停電ATS自動切換至發電機緊急供電(正常維護下)。

醫療級以上(包括台積....等),紅色插座平時/不論是否停電都會切換供電,只是除發電機多了超高成本UPS無縫接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規定就是規定,不要亂裝造成誤導(張冠李載似是而非),維護安裝人員困擾亂接與超載。

紅色插座,家用用以識 ...

長知識了
感謝分享,正本清源

不然....還真的想要去買紅色的插座來裝,看起來很帥...
很多音響玩家,電源插座,也是五顏六色的
感覺很高級
當然,價格更是高~~~~~級....@@